请问2n2222的Vbc之间最大耐压是多少?(不是VCB的耐压)

楼主(2013-10-09):
请问2n2222的Vbc之间最大耐压是多少?(不是VCB的耐压)。说明书上只给出了VCB的耐压.基极向集电极的这个方向的耐压最大是多少呢?

网友:
你的三极管准备怎么工作
B 到C 是一个P N 结,对吧。

网友:
这个应该看电流,不是看电压

网友:
很简单,0.7V。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因为B到C就和B到E一样是个PN节,也就是类似一个二极管,所以说这个PN节分得的电压是0.7V,而损坏是看这个PN节上经过的电流。那这个电流最大可以是多少?是什么参数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因为B到C就和B到E一样是个PN节,也就是类似一个二极管,所以说这个PN节分得的电压是0.7V, ...

你这是要干啥

网友:
我猜你要做个引脚自动判断的东西

楼主:
恩恩恩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