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到的指令长度不一样怎么办啊?

楼主(2013-10-09):
怎么知道是否接收完毕呢?

如 0x55 0xAA 0x01 0xDD  和 0x55 0XAA 若干字节数据 0XDD

网友:
收到的数放入数组,收到0XDD后再处理数组

网友:
定时器超时判断。外加校验。

网友A:
队列+解析,不管咋变化都能搞定。

第一种:协议里面会出现一个字节表示长度
0x55 0XAA  0xXX -> 0xXX不就是长度吗?说明该整条指令应该为 0xXX+N(N为帧头尾,在这里貌似你是为3字节) -> 判断队列里是不是有 0xXX+N个字节,如果有,就进去开始收拾这帮犊子,如果没有,说明该帧还没有满,接着等吧。

简单吧,再复杂的犊子协议都可以搞定,并且不会有遗漏,但有一个前提,你的解析函数必须比接函缓冲的速度快,别搞溢出了,那指定丢数。

第二种:协议里面没有特殊的字符表示长度,但会有特殊的帧头和帧尾,比如GPRS这个蛋疼的AT命令
一样可以象上面的抓取方法,只是不要判长度了,而是判帧头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队列+解析,不管咋变化都能搞定。

第一种:协议里面会出现一个字节表示长度

哈哈,知道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