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滑行反充电方案及算法

楼主(2013-10-09):
控制器在减速停车时逆变器输出pwm改变使反电动势高于电池电压时对电池进行充电,如果这个过程控制的好的话充电效果会很好且停车也比较舒坦,反之则充电效果差,,,

如果反电动势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高于电池电压 且比较稳定 且在过压值以下的话,充电效果就会很好(暂时不考虑减速停车的舒适度)

我目前想到的是:减速时给一个零电流信号,单片机检测到反馈值大于给定值时就会减小输出,从而使反电动势上升;
但这种方式比较简单,不能保证在各个速度阶段都能得到最佳,
请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多多指导,

楼主:
如果从控制的好,骑车下一个几公里的坡应该也能冲不少电哇

网友A:
关注一哈 , 我想改我的电单车  , 把刹车的能量转换回电池 , 不过不知道这种无刷电机能不能发电~@!

网友B:
很好的想法,不知效率怎么样

网友C:
电机可以发电,不过不改造电机也不增加升压电路的话,发电电压不会超过电瓶电压,也就没法给电瓶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可以发电,不过不改造电机也不增加升压电路的话,发电电压不会超过电瓶电压,也就没法给电瓶充电。 ...

现在的电单车有这个功能的,就是在原控制器的基础上增加控制而已,不需增加硬件,我们就是做控制器的,电机在快速滑行时,发电的电压是会超过电池电压的,在东部沿海地区,反充电的产生的作用根本没感觉

网友:
标着 E-ABS的都能反充

网友E:
做个电流环,给个负电流就能反向充电了。

不过不是在下坡的情况下,这个功能是没用的。

有了反向充电,滑行会有刹车的感觉,

网友F:
我是来帮你顶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哈 , 我想改我的电单车  , 把刹车的能量转换回电池 , 不过不知道这种无刷电机能不能发电~@! ...

无刷直流电机也能的,不过效率可能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想法,不知效率怎么样

这个和控制方式有关,所以想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一起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可以发电,不过不改造电机也不增加升压电路的话,发电电压不会超过电瓶电压,也就没法给电瓶充电。 ...

不用加电路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单车有这个功能的,就是在原控制器的基础上增加控制而已,不需增加硬件,我们就是做控制器的,电 ...

请问这位老兄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G:
这样增加了电池的充放电次数。实际上会减少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电流环,给个负电流就能反向充电了。

不过不是在下坡的情况下,这个功能是没用的。

是的,但是单纯这样给电流的话效率应该不是很高,
还有就是请教下老兄给负电流和给个零电流有什么区别呢?要是给负电流的话最后总不能让电机反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增加了电池的充放电次数。实际上会减少电池寿命

有道理,所以要在需要的时候才开启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帮你顶贴了

我是来顶你的

网友H:
必须要有升压电路或者辅助绕组吧,不然反电动势怎么可能比电池电压高

网友I:
看过一篇文章,无刷电机同样可以发电,控制好外部6只驱动管时序,电机线圈作为boost电感,可以升压对外充电,当初无意看过,lz放狗找下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来顶你的

顶我作甚  作甚

网友J:
就是电子刹车概念啊,以前001出的电动车配备了一个DC.DC升压模块用于充电,电动车30码速度运行发电电压差不多20伏,而且还是三相整流后的电压,不升压很难充电的,其实最最关键的是电瓶充电接收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要有升压电路或者辅助绕组吧,不然反电动势怎么可能比电池电压高

控制好pwm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过一篇文章,无刷电机同样可以发电,控制好外部6只驱动管时序,电机线圈作为boost电感,可以升压对外充电,当 ...

是的,,这个要多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电子刹车概念啊,以前001出的电动车配备了一个DC.DC升压模块用于充电,电动车30码速度运行发电电压差不 ...

是的 就是电子刹车的概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单纯这样给电流的话效率应该不是很高,
还有就是请教下老兄给负电流和给个零电流有什么区别呢 ...

零电流是自由滑行,负电流如果电机正传的话是发电。

网友:
另外找个超级电容来搜集,如何?

网友K:
完全认同 wzavr的说法! 我的单车就有这个功能 基本上没用过机械刹车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看过一篇文章,无刷电机同样可以发电,控制好外部6只驱动管时序,电机线圈作为boost电感,可以升压对外充电,当 ...

这个好像不行吧,boost电路升压是在原有恒定电源的基础上叠加上去的,电机线圈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一个恒定的电压。请指教!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要多调试了

EBS功能的真正作用是这样的吗,那篇文章具体叫什么名字有搜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电流是自由滑行,负电流如果电机正传的话是发电。

恩,谢谢;
还有就是如果逆变器的输出频率低于电动机的频率的话,也会是反电动势上升,如果以频率这种方式那么对应过去的电流也是负的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F:
顶我作甚  作甚

搞基的节奏,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完全认同 wzavr的说法! 我的单车就有这个功能 基本上没用过机械刹车了

这么牛,那你的车的刹车速度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搞基的节奏,嘿嘿。

不敢再没羞没臊的接下去了

网友N:
用超级电容,低调奢华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M:
EBS功能的真正作用是这样的吗,那篇文章具体叫什么名字有搜到吗

是的吧,文章倒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好像不行吧,boost电路升压是在原有恒定电源的基础上叠加上去的,电机线圈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一个恒定 ...

额····同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超级电容,低调奢华的方案。

现在哪些应用上用了超级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超级电容,低调奢华的方案。

电动汽车上有应用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哪些应用上用了超级电容呢

轿车启动时就用了超级电容、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这样增加了电池的充放电次数。实际上会减少电池寿命

是延长电池生命  不易硫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搞基的节奏,嘿嘿。

去看看姐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这个好像不行吧,boost电路升压是在原有恒定电源的基础上叠加上去的,电机线圈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一个恒定 ...

线圈不能一直保持恒定,所以制动充电时要对6个管子做一定的时序控制,
当初那片文章只是稍微看了一眼,只记得能用线圈boost升压,其他记不清了,特别是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轿车启动时就用了超级电容、

启动后就不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延长电池生命  不易硫化

嗷呜!,延长电池寿命! 求详细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看看姐资料

你是女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轿车启动时就用了超级电容、

那应该是为了提高启动电流吧,减小对电池的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应该是为了提高启动电流吧,减小对电池的冲击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线圈不能一直保持恒定,所以制动充电时要对6个管子做一定的时序控制,
当初那片文章只是稍微看了一眼,只记 ...

我觉得没必要升压吧,就算发电电压不够高,那也是速度不够快的原因啊,没有达到一定的速度也就没有必要截取能量给电池充电啊

网友:
算了,还是在刹车开关那里接条线过来方便简单,通过升压收集能量,对付铅电池的硫化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是延长电池生命  不易硫化

这都是不懂电池的人忽悠的宣传口号。最骗人的就是铅酸电池组还搞什么电压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都是不懂电池的人忽悠的宣传口号。最骗人的就是铅酸电池组还搞什么电压均衡 ...

哦哦,能否普及一些知识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嗷呜!,延长电池寿命! 求详细解析

大概原理是刹车产生的高压脉冲对电瓶充电,使放电产生的硫酸铅结晶不至于粗大,充电时容易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概原理是刹车产生的高压脉冲对电瓶充电,使放电产生的硫酸铅结晶不至于粗大,充电时容易恢复. ...

哦,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P:
你自己被忽悠了,还不知道,唉

这种小能量的充放电的【次数】和寿命没直接关系,是充放的【电量】和寿命 ...

你这样说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你有精力的话研究一下大学课程里有门课《 物理化学 》中的电化学关于电池的部分再说。
摩托车电瓶与动力电池根本不是一回事,材料、工艺、硫酸浓度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说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你有精力的话研究一下大学课程里有门课《 物理化学 》中的电化学关于电池的 ...

锂电比较牛逼就说太贵了

网友(2013-11-15):
“这么牛,那你的车的刹车速度怎么样呢”  20多度的斜坡可以刹得很慢,但肯定不能刹停!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么牛,那你的车的刹车速度怎么样呢

20多度的斜坡可以刹得很慢,但肯定不能刹停!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延长电池生命  不易硫化

靠谱
铅酸蓄电池就得没事充着玩,经常充才能长寿,例如汽车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20多度的斜坡可以刹得很慢,但肯定不能刹停!

速度可以设定的

网友K:
我就一个刹车按键,可能是2S内检测,按键保持时间越长,刹车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就一个刹车按键,可能是2S内检测,按键保持时间越长,刹车力越大

你是做电动车的哇

网友:
买的 浙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