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丝网,如何点锡膏?????

楼主(2013-10-09):
用牙签点锡膏,加热后,到处都是小锡珠。

·······································································
花生说用注射器点锡膏,那个太困难了。要么是稀释剂太多,到处是稀释剂,就是没焊锡。要么是稀释不够,注射器推不动。

调节稀释的浓度花费太长时间。

·················································································································
谁有一个好的方法呢?

网友A:
用点胶机。我亲自用过,帮朋友焊接过小批量电路板。
200-300多元的点胶机(需要配套一个气泵,建议买超静音的,容积6L-10L,价格500元-900元)。
买针筒封装点胶专用的锡膏(这种锡膏焊料细度够细,流动性好,价格比丝印的锡膏贵很多)。
以上所有东西,某宝上面很多。

网友B:
稀释不好是个问题,一般刚拆密封的锡浆用注射器来点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稀释剂加多了吧,一小罐锡膏加一滴就行

网友:
一副钢网用不了多少钱啊,简单的才150元

网友C:
嘉立创钢网不是才60元嘛  你还要省啊  ?

网友:
用一个小塑料袋装一点放在一个角上, 再用元件脚在角上扎一个洞 ,一点一点挤就可以了,很快的。

网友D:
以前做石英晶振生产,我们用进口银胶点.不用配溶什么的,在4度左右储藏,拿出来后搞拌均匀,放进点胶机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胶机。我亲自用过,帮朋友焊接过小批量电路板。
200-300多元的点胶机(需要配套一个气泵,建议买超静 ...

我买了针筒锡膏,测试一下。这个可能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钢网不是才60元嘛  你还要省啊  ?

产品稳定之前,多个版本,测试,测试,测试。。。。

都去jlc做钢网???还需要2天的时间。

用两次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石英晶振生产,我们用进口银胶点.不用配溶什么的,在4度左右储藏,拿出来后搞拌均匀,放进点胶机里点. ...

什么银胶????就找到导电银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稀释不好是个问题,一般刚拆密封的锡浆用注射器来点还是挺方便的

快递发过来是常温,第一次用很好用。

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星期,现在就没有流动性了。难道维修老的要常温放置?

网友:
需要密封、避免稀释剂蒸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胶机。我亲自用过,帮朋友焊接过小批量电路板。
200-300多元的点胶机(需要配套一个气泵,建议买超静 ...

这个方法好用。

非常好用!!!!

现在做一个这个,全部是10分钟。(就做一个)

楼主:
很激动呀!终于解决小批量的问题了。

用这个方法,焊接50个,应该用不到一个小时。

网友:
3D搞得好靓,顶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点胶机。我亲自用过,帮朋友焊接过小批量电路板。
200-300多元的点胶机(需要配套一个气泵,建议买超静 ...

超静音气泵能否推荐一个型号或者TB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用。

非常好用!!!!

3D图真的很漂亮

网友:
对简单的线路板,用胶片刻上对应焊盘,锡膏用刮板刮到电路板上去更快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递发过来是常温,第一次用很好用。

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星期,现在就没有流动性了。难道维修老的要常温 ...

我的维修佬一直常温放着,一两个月才抽个1ml左右,抽完包上保鲜膜封口,拧盖后再包一层,就这样用了一年多还剩一半,剩下的和刚开封时也没太大区别。
倒是以前买的一瓶没开封的低温焊锡,买的时候说要放冰箱,冻了两年拿出来已经完全结成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快递发过来是常温,第一次用很好用。

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星期,现在就没有流动性了。难道维修老的要常温 ...

关注,请问楼主,这个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就常温保存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注,请问楼主,这个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就常温保存吗?

得出的经验就是温度不重要,密封才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超静音气泵能否推荐一个型号或者TB链接,谢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532014453
上面连接的压缩泵(800多元,标称噪音30db), 我曾经很想买,不是最终没买。
因为我家里很早就买了台噪声较大(60db左右)的捷豹压缩机,暂时忍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得出的经验就是温度不重要,密封才是关键。

谢谢 gzhuli 大师

看过你之前发的帖子,用针筒点锡膏,效果挺不错的

你购买的维修佬锡膏,也是针筒装的吗?还是小罐装的?好像小罐装的不好密封呀

另外之前有听你讲过助焊膏也是用维修佬的,我看了一下,维修佬的助焊膏有好多种型号(UVXX),网上没有找到型号之间的区别,请问你是用哪一种?

网友:
论坛上面有个转贴,找来楼主看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6%89%B9%E9%87%8F
觉得这更适合小批量,刷锡膏更快
做的锡膏网应该不需要重新做特别的元件库那么麻烦,直接在一块做好的PCB贴上0.4mm的覆铜板,在焊盘上面钻孔打穿就可以得到建议的锡膏网板了。

网友:
花生同学。。。貌似很久没有出现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181.voliXC&id=14532014453
上面连接的压缩泵(80 ...

我用的602g,那个双汽缸的。

超静音。就是压力太小。停机气压是50psi,开机才25-30psi。  如果自己能做个起停开关,就好了。

网友H(2017-07-11):
引用 网友A:
用点胶机。我亲自用过,帮朋友焊接过小批量电路板。
200-300多元的点胶机(需要配套一个气泵,建议买超静 ...

您好,请教个问题。我使用针筒点锡,锡膏是维修佬,针筒是30CC,用手动点胶枪,有时会出现锡膏根本挤不出来,在锡膏挤不出啦之前会冒出大量的黄色助焊剂,针筒后面的活塞也有,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您好,请教个问题。我使用针筒点锡,锡膏是维修佬,针筒是30CC,用手动点胶枪,有时会出现锡膏根本挤不出 ...

请上图,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小量的用牙签,批量的用点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不是放久了自己固化的,量小的那支是今天新开的维修佬20克锡膏,罐进针筒,使用1小时后就挤不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今天又一罐新锡膏,再次出现这个问题。
具体过程:把锡膏搅拌后灌进针筒,一开始使用正常,黄色的助焊剂,逐渐往活塞外面跑,最后,锡膏完全挤不出来。用长针头把活塞往后推,发现锡膏像过期了一个,没有一点粘性,几乎就是粉末状,敲一下就散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今天又一罐新锡膏,再次出现这个问题。
具体过程:把锡膏搅拌后灌进针筒,一开始使用正常,黄色的助焊剂 ...

我初步判断,你买的锡膏不适合点锡膏工艺用,主要是粒度和粘度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初步判断,你买的锡膏不适合点锡膏工艺用,主要是粒度和粘度方面的问题。 ...

感谢您的回复,您推荐什么锡膏?另外以前也这样做过,使用中确实不是非常完美,但是也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情况,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可能。
1、压力过大,这次时间很紧手用的力比以前大。
2、阳光,公司搬了之后这是第一次焊板,窗外阳光能照进来但是有空调,以前实验室没有阳光,没有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