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池保护板都有过放电保护,一般是多少伏截止?

楼主(2013-10-10):
手上有块单节锂电池,自带保护板。想知道保护板一般是放电到多少伏自动关闭输出?

网友:
既然有,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芯片的说明吧,一般都在2-3v之间。

网友:
通常是2.7V

网友:
实际上低于3.7V以下都可以截止,比如3.5V

网友:
2.3V-3V  2.5V比较常见

网友:
帮你顶起  高手来打

网友:
看IC型号,查手册,每个保护IC都不同,甚至很多都是同一型号不同后缀代表不同截止电压。

网友A:
2.5V和3.0V截止的最多

厂商                名称                          IC上字符        "过充电压(V)"        "过放电压(V)"
日本理光        R5402N101KD-TR-F        VC        4.25±0.025        2.5±0.063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102KD-TR-F        VD        4.35±0.025        2.5±0.063        "单节
不可随便使用"
日本理光        R5402N163KD-TR-F        VG        4.28±0.025        3.0±0.1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106KD-TR-F        V0        4.275±0.025        2.3±0.057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110KD-TR-F        V1        4.28±0.025        2.3±0.057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120KD-TR-F        V2        4.325±0.025        2.3±0.057        "单节
不可随便使用"
日本理光        R5402N128EC-TR-F        VK        4.28±0.025        2.8±0.07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149KD-TR-F        V8        4.28±0.025        2.9±0.073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173KD-TR-F        VQ        4.20±0.025        2.8±0.07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201KD-TR-F        VR        4.00±0.025        3.0±0.075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204KD-TR-F        VS        4.20±0.025        2.5±0.063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205KD-TR-F        VT        4.20±0.025        3.0±0.075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245KD-TR-F        VX        4.25±0.025        2.5±0.063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243KD-TR-F        VV        4.25±0.025        3.0±0.075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2N187KD-TR-F        VN        4.25±0.025        3.0±0.075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3N159KD-TR-F        20Q        4.20±0.025        2.5±0.063        单节
日本理光        R5478N101CD-TR-F        502        4.25±0.025        2.5±0.063        单节
日本理光        R5478N184CJ-TR-F        515        3.65±0.025        2.5±0.063        单节
日本理光        R5408N184KJ-TR-F        4E        3.65±0.025        2.5±0.063        单节
日本理光        R5432V404BA-E2-FE        C404BA        4.25±0.025        2.5±0.063        5串

网友:
给个Datasheet你看看

网友:
这类芯片通常电压范围非常广
常用的单节大约是2.5v
但如果你总在移动电源等直接接mcu的场合,算上ldo的300mv,放到3.6正好接近没电(继续放下去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和3.0V截止的最多

厂商                名称                          IC上字符        "过充电压(V)"        "过放电压(V)"

专业~~~~~~

网友(2013-12-09):
智能电池这个一般在2.5-2.9  各家的各个产品定义有差异   甚至有些电池有两层保护   一个定义在2.8-2.9V   锁定后充一下电就可以恢复     还有一层电压放在2v左右   这个是第二层锁定  这时候光靠充电不能恢复解锁   这时候就需要相应的程序连接进行解锁了

网友(2018-05-28):
一般放到2.5-2.8V截止,然后保护板会关闭放电MOS,切断放电回路,电池无法继续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