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SPI通信,如何确定A收到B的数据了?

楼主(2013-10-10):
双机SPI通信,A主机如何响应B从机的命令?比如说,B机按键用来控制A机运行在工作状态还是备用状态?通信协议该如何制定啊?

网友A:
收到数据后回复啊,SPI是双向双工通信啊,,

网友B:
通信都是由主机主动发起,从机把按键数据丢入SPDR寄存器,主机发一个字节,读取主机SPDR就收到数据了。定时轮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都是由主机主动发起,从机把按键数据丢入SPDR寄存器,主机发一个字节,读取主机SPDR就收到数据了。定时 ...

恩,谢谢您的回答,从机只装载一次数据的话,通信出现错误的话,A就不能响应了。怎样保证出现错误的时候再装载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数据后回复啊,SPI是双向双工通信啊,,

谢谢您的回答,收到后回复的话,回复的数据B不一定能收到啊,

网友:
错误啥呀,SPI你先搞透,SPI实质是个环形移位。

网友:
SPI不是双向双工,SPI从机的时钟是主机给的。在一次一个字节的通信过程中,实质是SPI从机的SPDR寄存器和SPI主机的SPDR进行一次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