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F9222 reg PSW CY无法读取...

楼主(2013-10-10):
查询规格书发现没有定义CY
PSW寄存器地址也没有找到.
怎样才能读取CY,在IAR根本找不找PSW CY位也没有.但为何有EI(),DI()?却没有CY?

网友:
嵌入汇编可行

楼主:
        char sFlag;
        asm("MOV A,PSW");
        asm("MOV sFlag,A");
          if (sFlag){...};
IAR指引上有这样用的.但编译错误.
Error[Og005]: Unknown symbol in inline assembly: "sFlag" E:\ProgramProject\NEC Project\main.c 104

怎么将PSW在ASM下读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