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弄个WAV播放器玩,usb速度慢啊!断流啊!大侠来支支招!

楼主(2013-10-10):
最近空闲时间弄个WAV播放器,用的LPC1768,FAT32,SD卡尚可。最近刚加入了USB(USBHostLite)发现,读usb太慢了,断流啊!大侠来支支招!

网友A:
参看NXP的AN11178,U盘、SD解320K MP3都没有问题,WAV会有问题?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n ... -nxp-lpc1700-seri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看NXP的AN11178,U盘、SD解320K MP3都没有问题,WAV会有问题?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nxpfile/ ...

人家说的是接口问题,不是处理器速度问题。

网友A:
算你320K的码流,左右二声道,16b,320*2*2=1280K=1.25M/S,这个数据量不大。CPU还干共它事了?

网友:
他是说读U盘太慢,USB2.0全速也才12Mbps,MP3是压缩的,所以数据量当然小得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经过测试,我的板就是USB的读取速度比SD卡还慢了!按道理不应该啊!

楼主:
另外,我MP3解码功能还没有添加啊!

网友B(2013-12-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使用的LPC1768 ,我用的是DMA + DAC + U盘,我总觉得我的采样速率设不对,但是的确是那么设置的。目前可以播放,只是噪声很大,而且声音是被不对,当能感觉到有。卡在这里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使用的LPC1768 ,我用的是DMA + DAC + U盘,我总觉得我的采样速率设不对,但是的 ...

是,问题没解决哦,读写太慢,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问题没解决哦,读写太慢,搞不定!

我使用USB HOST 读取U盘中的 WAV 文件播放 就没有问题,还是那个问题 播放速率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你320K的码流,左右二声道,16b,320*2*2=1280K=1.25M/S,这个数据量不大。CPU还干共它事了? ...

mp3的320k不是采样率啊,是位速率。
现在一般音乐的采样率最高192k吧?

比较常见的cd的位速率计算如下:

44.1k*2*16 = 1.44112Mbps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效果还不错。使用的是USB HOST  读取U盘WAV文件 使用DAC转换,用了乒乓算法!44K 单声道 16位采样率 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效果还不错。使用的是USB HOST  读取U盘WAV文件 使用DAC转换,用了乒乓算法!44K 单声道 1 ...

哥们,我一直怀疑FAT32文件系统有问题,最近忙,没弄它了,能发个USB和FAT的源码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一直怀疑FAT32文件系统有问题,最近忙,没弄它了,能发个USB和FAT的源码来看看吗? ...

工作的内容,不好意思不能贡献!FAT32 也是在官网下载的 USB HOST 也是用的NXP官网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