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如何设置并使用多种Track Width?

楼主(2013-10-10):
Kicad 真的是个好东西,免费好用。现在开始学习 Kicad 了,但是现在还是有点小问题。
在布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使用多种线宽。现在我是在 Design Rules -> Net Classes 设置里面添加新的类型,并在 Membership 里 assign 相应的网络。
这个动作是非常繁琐并且不清晰的,有很多网络没有标号的时候会用 N-0000010 之类的名字表示,很难搞清楚这个到底是指哪个网络。
不知道使用线宽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

软件工程师搞板子真心伤不起啊,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懂。

楼主:
顶一下,难道大家布线的时候不需要修改线宽?

网友:
现在机器上没有装Kicad,印象中工具栏上有个下拉列表可以选线宽的

楼主:
是的,可是那个列表里面只有一个线宽。

网友A:
Design Rules----global design rules-----宽度-----设置你需要的线宽------布线时右击鼠标选择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s----global design rules-----宽度-----设置你需要的线宽------布线时右击鼠标选择线宽 ...

你真是经验丰富,学习了
一直在 Net class edit 里面改,那个麻烦已经让我吐血好几升了。

顺便再请教一下,双面放零件的时候,怎么才能在布线的时候把板子反个个,让底层在上面,顶层在下面呢?现在布线的时候看着底层的东西都是反的,有点别扭。

网友:
还好吧,怎么会别扭呢。选中整块板子,右击鼠标-----点击Flip Block

网友(2013-12-18):
我也在找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s----global design rules-----宽度-----设置你需要的线宽------布线时右击鼠标选择线宽 ...

谢谢!线宽解决了!

网友(2018-04-29):
请教楼主,这个有不有办法设置区域走线间距与宽度的规则。比如,在IC管脚出线的时候间距和线宽要减小,出来后加宽,有不有好的办法,设置规则来控制。

网友(2019-07-28):
>还好吧,怎么会别扭呢。选中整块板子,右击鼠标-----点击Flip Block
Is this flip just one component to the opposite side, or display the bottom PCB in a bottom view?
I cannot find "Flip Block" in 5.1.2. Maybe it is moved somewhere else?

网友B(2020-07-03):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s----global design rules-----宽度-----设置你需要的线宽------布线时右击鼠标选择线宽 ...

我的5.1.6怎么没有design rules 菜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1.6怎么没有design rules 菜单呢?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