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离子感烟器中的放射源改装低压核电池可行吗?

楼主(2013-10-10):
利用离子感烟器中的放射源改装低压核电池可行吗?两边加强磁铷铁硼磁钢用以实现电极收集空气电离出的离子实现的电池能维持一个LED闪动吗?

网友A:
活度最大的也不超过40kBq,一个a粒子带两个正电荷的质子和两个中性的中子,因此可以计算出来每秒钟最大能收集到的电荷量为:
Q=40*1000*2*1.6*10^-19库伦,所能感应的电流为0.0128pA。

如上的计算只是个大概,但也八九不离十。

网友:
量变产生质变,数量多了肯定可以·

网友:
所以显然不可能点亮一个LED

网友:
放射源不是好玩的,改造不好造成吸入幅射就不好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活度最大的也不超过40kBq,一个a粒子带两个正电荷的质子和两个中性的中子,因此可以计算出来每秒钟最大能收 ...

修正一下,Am-241的粒子能量平均60keV,空气分子电离能34eV,所以你还需要乘上17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一下,Am-241的粒子能量平均60keV,空气分子电离能34eV,所以你还需要乘上1764 ...

我本想电离能会高些呢....才34电子伏...

网友:
Am241发出的a粒子能量为5.4MeV,gamma射线为59.4keV。

网友:
貌似以前看过一个介绍,某计算器的电池就是在太阳能电池上贴一层放射性的东东。
和这个新闻有点像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3/0121/c71661-202704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