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模拟第2串口的难题

楼主(2013-10-10):
使用STC单片机,号称自主知识产权,把同行都看成只能仿冒的,但其根本没有被Keil接纳。
STC官方提供了一份cdb文件,虽然列表可以选择STC单片机,选择双串口的芯片,但是Keil模拟时无法产生第二串口。
用ASSIGN命令可以看到只有1个可用串口。
对比被Keil接纳的芯片,在Debug选项里,DP51.DLL后面的参数不是-p51,而是类似-pATRE2这样的。把-p51改成-pATRE2后,用ASSIGN命令可以看到2个可用串口,但针对STC的编程不能驱动串口2。应该是STC根本没有被接纳,也就是说STC官方提供的cdb文件仅仅列表而已,没有和51内核挂钩。

另外对DP51.DLL后面参数的具体作用也不了解,请求对此有深入了解的高手给大家讲解一下,尤其是串口2的模拟调试。

网友:
额,双串口,不明觉厉。
还是硬件直接调试吧。也可以装个虚拟串口的软件vspd

网友:
STC整天都吹牛逼,下载器就是调试器,我就没法接受

网友:
Keil的设计扩展性很强的,下图是我给客户的一个定制51单片机做的软仿部分

网友:
DP51是仿真8051的外设部分,应该全称是Device Peripherals for 8051
Keil还有一个仿真DLL是DCore51.DLL,这个主要是以各种的增强的8051为仿真目标,比如双DPTR,ADC之类的特性都可以做

如果还不够,你可以自己定做外设,Keil的AGSI接口是Open出来的,就像上个帖子中我做的两个Port和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