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在调试时watch窗口所用变量都显示为0

楼主(2013-10-10):
ccs3.3在调试时watch窗口所用变量都显示为0,并且不能在watch窗口修改,
有时候又是正常的,watch窗口的变量能显示正确的数据也能修改
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怎么解决呢?

楼主:
所以变量添加到watch窗口都显示0
但是程序能正常跑,就是说实际值不是0的

反汇编窗口 所有指令都显示itrip0

调试比较小的程序的话就正常的

怀疑过是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换了个仿真器也不行,是不是我的仿真器太差了,,
土豪们 ,,你们都用的什么仿真器啊,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