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1.2.0 RC 版本发布

楼主(2013-10-10):
RT-Thread 1.2.0 RC 版本发布
该版本新增ARM Cortex-A8的支持(BeagleBone),新增UNITY-2内核的支持(SEP6200),新增Ymodem协议。

变更履历
========
内核:
* 修正rtdef.h中的拼写错误(_MSC_VER_ -> _MSC_VER)
* 修正scheduler.c中的调试打印输出错误
* ipc - 在函数rt_event_recv()中增加对参数option有效性的检查
* device - 增加统计设备引用次数的变量ref_count
* memheap - 修正内存块分割问题点
* memheap - 优化函数rt_memheap_realloc()
* kservice - 函数声明使用rt_vsnprintf代替vsnprintf

组件:
* dfs - 修正dfs_file.c中一处变量参数类型错误的问题
* dfs - 增加mount table
* dfs - 在building脚本中加入ramfs的支持
* dfs - 修正ramfs中O_APPEND write的问题
* dfs/elm - 在mkfs中加入device_open/close
* dfs/jffs2 - 修正jffs2_opn/opendir中的f_flag初始化问题
* dfs/jffs2 - 修正jffs2卸载问题
* pthread - 修正一处编译警告
* drivers/pipe - 增加rt_pipe_init/rt_pipe_detach
* drivers/pipe - 增加非阻塞读写和强制写模式
* drivers/pipe - 当恢复读的时候调用函数rx_indicate()
* drivers/pipe - 增加一个设备类型(pipe类型)
* drivers/portal - 实现portal设备类型
* drivers/ringbuffer - 修改一些模糊不清的函数名称
* drivers/ringbuffer - 新增put_force和putchar_force接口函数
* finsh - 当set_device时增加设备检查
* finsh - 在rx_ind中增加对shell设备的自动设置
* finsh - 增加pipe和portal设备的描述
* finsh - 在变量定义时使用别名
* finsh - 当关闭设备时注销rx_indicate
* finsh - 修正命令行太长的问题
* finsh/msh - 只有当DFS_USING_WORKDIR使能时才声明cd/pwd
* init - 为新的组件初始化机制更新连接脚本
* init - 增加组件初始化调试代码
* logtrace - 整理代码,去除编译警告
* logtrace - 增加LOG_TRACE_VERBOSE
* logtrace - 调整log values
* logtrace - 只有当finsh使能的时候才声明cmd
* libc/minilibc - 在sys/time.h中增加gettimeofday的声明
* utilities - 新增ymodem

工具:
* building.py - 增加clang静态缝隙器的支持
* building.py - 为Keil MDK增加buildlib功能
* building.py - 在clang-analyze中执行'clang -Wall -fsyntas-only'
* clang-analyze.py - 增加一个定制工具实现clang静态分析

分支:
* 新增BeagleBone的移植
* 新增SEP6200的移植
* 新增K60Fxxxx的移植
* 修正Linux中的编译错误(lm4f232, stm32f40x, xplorer4330)
* cortex-m3 - 加强hard fault的异常处理函数
* at91sam9260 - 更新串口驱动,使用组件中的通用串口驱动
* at91sam9260 - 更新工程目录结构
* at91sam9260 - 修正编译错误
* at91sam9260 - 内嵌GPLv2许可
* stm32f10x - 删除无用的文件
* stm32f10x - 更新工程目录结构
* stm32f10x - 更新工程文件
* stm32f10x - 为使用新的组件初始化更新连接脚本
* stm32f10x - 为使用新的组件初始化更新SD card驱动
* stm32f10x - 为使用新的组件初始化更新DM9000驱动
* stm32f10x - 更新串口驱动,使用组件中的通用串口驱动
* stm32f10x - 修正rtgui初始化问题
* simulator - 为使用新的组件初始化更新代码,以便支持mingw
* simulator - 支持Linux系统
* simulator - 修正Linux系统中的SDL初始化问题
* simulator - 在rt_components_init之后初始化SDL
* simulator - 将对SDL设置的内容移入drivers/SConstruct
* simulator - 在env中获得CORSS_TOOL和EXEC_PATH的值
* simulator - 支持clang-analyze
* simulator - 增加tap netif driver

下载地址:
RT-Thread 1.2.0 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

小农你不好好工作,成天盯着坛子,小心飞飞来K你!

你的GUI有更新了不?

网友B:
刚下了bate不久呀,就出rc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下了bate不久呀,就出rc了呀

年底会出1.2.0正式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年底会出1.2.0正式版

说实在,RTT的软件确实很牛逼很牛逼了。但是文档真的太少太少了。我感觉RTT应该停一下软件开发,停下来弄文档。否则永远广不了呀

网友C:
RT-Thread内核特性太普通,组件看似多用到的少。

网友:
关心的RTGUI呢?
加油。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RTT的软件确实很牛逼很牛逼了。但是文档真的太少太少了。我感觉RTT应该停一下软件开发,停下来弄 ...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RTT的软件确实很牛逼很牛逼了。但是文档真的太少太少了。我感觉RTT应该停一下软件开发,停下来弄 ...

+1,希望正式版发布的时候文档也齐全些

网友:
支持一下,文档太少

网友:
支持ARM Cortex-A8,被开发人员感动到泪流满面,必须顶

网友:
Cortex-A8不跑linux的理由是什么?直接和linux竞争...............

网友D:
很多人吐槽RT的文档太少,我咋没这感觉呢,这么多的例子拿来瞧瞧就会了。还用看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吐槽RT的文档太少,我咋没这感觉呢,这么多的例子拿来瞧瞧就会了。还用看文档? ...

主要是RTGUI这部分的,包含的知识比较多,而且逻辑性很强,入门较难,只能按照现有的例子来修改。其它部分的文档也算挺详细的,理解起来难度不大。

网友:
每发布一次,就高兴一次。不过要是有整体架构图就好了,特别是RTGUI。

网友E:
RT-Thread_1.2.0RC\libcpu\arm\cortex-m3\context_rvds.S(206): warning: A1581W: Added 2 bytes of padding at address 0xd6

平台mdk 4.10,编译bsp\stm32f10x下的例子出现这样的问题,字节对齐问题

网友:
帮助文档太少!

网友:
年底就要发布1.2.0正式版了,所以这几个月在赶文档,也包括GUI的文档

至于说支持ARM Cortex-A8,甚至是以后的双核Cortex-A9,不是为了和Linux竞争,RT-Thread有自己的路要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T-Thread内核特性太普通,组件看似多用到的少。

最近有同感。想把东西做精的话,rtt内核支持不够,比如任务调度特性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近有同感。想把东西做精的话,rtt内核支持不够,比如任务调度特性上。 ...

愿望其详

RT-Thread 2.0.0规划在即,还请多多提供建议,这样才会有一个贴心的开源操作系统出来。

网友:
支持!
期待RTGUI 自己想跑起来玩玩,结果发现蜜月支持,实际用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
可以上传到这个论坛上吗,googlecode下载不了

网友:
OS都是越升级越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愿望其详

RT-Thread 2.0.0规划在即,还请多多提供建议,这样才会有一个贴心的开源操作系统出来。 ...

我刚接触rtt不久,非常感谢rtt,做项目用rtt还是很节省开发时间的。下面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的程序里面创建了一个message queue,模拟windows系统的消息循环,系统运行就是基于消息驱动。
其他线程或者中断ISR就发送消息,但是我发现rt_mq_send这个函数被调用后,总是会唤醒suspend在这个消息上的线程,然后rt_schedule。有点像windows里面的sendmessage 函数,可以算是阻塞的,但是我很多时候我只是想把这个消息放入消息队列的队尾,然后立即返回,并且不重新线程调度,就像windows里面的postmessage。
信号量和互斥量也有这样的问题,在release之后,总是会唤醒suspend 线程然后重新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接触rtt不久,非常感谢rtt,做项目用rtt还是很节省开发时间的。下面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的程序里 ...

如果不是这样,还怎么叫抢占式?
可以通过调整优先级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2013-12-15):
正在学习操作系统,关注中。

网友(2014-03-05):
引用 网友E:
RT-Thread_1.2.0RC\libcpu\arm\cortex-m3\context_rvds.S(206): warning: A1581W: Added 2 bytes of paddin ...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libcpu\arm\cortex-m3\context_rvds.S(206): warning: A1581W: Added 2 bytes of padding at address 0xd6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支持,还没开始学习,得赶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