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BUS总线以及芯片TSS721A的供电能力有多大

楼主(2013-10-10):
请问:
1、MBUS总线,相关介绍资料说“通过总线可向从设备提供200mA 电流”,那么这个是总线上总共的电流吗?
那么通过MBUS总线给一个从设备节点最高提供多大的电流和功率呢?
2、MBUS是接到其芯片TSS721A的芯片上的,该芯片有电压输出口VDD,那么该输出口的驱动能力有多大呢?
3、有没有可能通过MBUS芯片供电能带动STM32(如36mA的)板工作呢?
不知有没有用过或者比较清楚该总线和芯片的,请求解答,在此谢过!

网友:
上两份资料:

楼主:
非常感谢!想不到这么快就有回复,真的十分感谢,刚看完你发的资料。
第一份资料是讲MBUS布线的,线材阻抗、容抗、设备数量以及传输长度和速率的相互制约关系,挺有参考意义的;
第二份资料我之前看过,似乎就可推断是从设备取电不能超过1.5mA(可是如果网上搜索RS485和MBUS比较的话,很多资料写着结点供电能力0.65mA,不知从何而来),这样在总线空闲时,假设总线上电压达到最大值42V,这样能供给从设备的功率才63mW呢,而MBUS一般用于抄表。
而我现在正要做一个项目,大致是摄像远传抄表,比如我的MBUS从设备为一个摄像抄表处理的小系统,我用72MHz的STM32和摄像芯片OV7670吧,那STM32的的功耗达到36mA,而7670的功率是60mW,如果我还要补光,还有其他芯片损耗,这样功率不够该怎么办呢?
不知可有办法,或者一般MBUS的从设备到底是什么呢?这么小的功率,好奇怪?(更何况MBUS给从节点是从其芯片TSS721A的VDD引脚引出的,电压根本没有42V的),如下图是TSS721A芯片的典型接法和供电能力:
望不吝赐教!
再次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A: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TSS721A长时间稳定取电只能有一两个mA,但是有看到一些厂商做M-BUS电动阀,也是从总线上取电,我就很好奇电动阀动作时需要的几十mA电流从哪来,直接从总线上取会不会影响通讯。

网友:
我觉得既然已经布线了,没必要为省两根电源线而非要从M-BUS上取电吧,就算总线供电能承受,也会大大减少可支持的节点数量。

楼主:
喔,你也确定了是取电只能一两个mA哈!呵,要这样我就更有数了。
嗯,你的见解我深表认同,电力载波不就是因为信号损耗大而应用不多吗,
无奈现在人家要开发项目打市场,对价格特别敏感,不用MBUS的话大概就RS485之类了,4跟屏蔽线,唉,刚接到消息貌似下周出差去谈谈定方案。
最近好像发现一个叫C-MBUS的,基本和MBUS一样,只是驱动能力更强(不过也就4mA),可是资料倒是远远没有MBUS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你也确定了是取电只能一两个mA哈!呵,要这样我就更有数了。
嗯,你的见解我深表认同,电力载波不就是 ...

一两个毫安是我记忆中在哪看过的,大概是TSS721A的手册,没实际测试过。
C-MBUS好像也有看过资料,记得是南京哪个公司出的,工作方式和M-BUS差不多,电压电流略有不同而已。

我觉得从总线取电麻烦不在于总线的供电能力,而在于取电设备的工作电流变化,MBUS终端向主控端通讯是以电流变化传输0和1信号的,1.5mA是1,20mA是0。而你的设备功耗虽说是几十个mA,但在各种工作状态下工作电流肯定是不同的,如果只有一两个mA的波动倒还罢了,但要是有十几个mA以上的电流波动,恰巧遇到此时终端回传数据时必然会受到干扰导致误码。
所以个人认为如果终端工作电流能恒定,波动在一两个mA内,应该是可行的,否则通信的可靠性会降低不少,终端挂得越多,工作电流波动导致的通讯干扰会越严重。

以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猜测,未经过实际操作论证,仅供参考。

网友:
另外你既然考虑RS485和4根屏蔽线,其中两根是做电源吧。为什么不还是MBUS,依然用4根线,两根作MBUS总线,另两根作电源线,从主控设备上弄一个12V电源输出给各终端集中供电,即稳定又方便,也没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TSS721A长时间稳定取电只能有一两个mA,但是有看到一些厂商做M-BUS电动阀,也是从总线上 ...

能否上个电动阀电路图片?说是不行?

网友(2014-02-21):
最近要弄消防二总线了,也在到处看相关资料。南京优倍的CMBUS看起来不错,提供主机方案,从机方案。
看TI和合泰的都是提供从机终端的芯片,主机部分不知道怎么处理。
MBUS和其变种都是二总线转232的TTL电平,接单片机串口就行。国内的消防总线其实就是用分离器件搭的MBUS的一种变种,还需要自己去做编解码以提供总线性能。
麻烦啊!!!!

网友:
呵呵,用MBUS做过供暖控制阀的路过。
其它是大家把它想复杂了,想想家里供暖的阀吧,它不可能频繁开关的,所以加一个储能电容就可以了。
平常不动的情况下将电容储满能,需要开关阀的时候检测一下电容的电压,足够阀动作一次才动,不够的话继续等待。
另外单片机平时要休眠,整机电路在休眠时功耗要尽可能低,我的降到了200uA左右,这样有1.8mA的电流用来充电容。
MBUS总线的从机只要电流不大于2mA都是允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想不到这么快就有回复,真的十分感谢,刚看完你发的资料。
第一份资料是讲MBUS布线的,线材阻抗 ...

你的问题同样可以用上面的方法解决。
摄像头和补光并不是一直开启的对吧?平时没事的时候单片机可以进入休眠状态,以节约电能用来给电容充电。
当接到命令要传数据的时候,利用电容里储能的电能,完成一些动作,然后继续睡眠,就OK了。

网友(2015-01-22):
正好在用,先看看

网友B:
可以看一下青岛鼎信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TSS721A长时间稳定取电只能有一两个mA,但是有看到一些厂商做M-BUS电动阀,也是从总线上 ...

M-Bus供电最多只管MCU
阀门需要需要单独供电的, 或者 用电池或超级电容升压

网友:
用电池供电

网友C(2015-06-16):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青岛鼎信的方案。

青岛鼎信的MBUS方案哪里有资料可以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青岛鼎信的MBUS方案哪里有资料可以看看啊!

http://www.topscomm.com/page/c8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topscomm.com/page/c821.html

谢谢!我去看看去。

网友(2020-05-09):
mark,正在找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