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读取IO管脚状态不稳定

楼主(2013-10-10):
      菜鸟一枚,最近做一个小东西,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485接口输入到PC。用了个5位的普通拨码开关做地址码使用,拨码开关的一边的5个管脚分别直接接单片机的5个I/O口,另一边5个管脚各带1K电阻直接接5V。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拨码开关的某一位如果打开读取到的管脚状态没问题,如果拨码开关没打开就等于管脚属于悬空状态,读取到这一管脚的状态很不稳定,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在IO口上加100K下拉电阻
或开关接5V改为接地,修改单片机程序,使能IO口内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
高手来答  我是菜鸟

网友:
接法错了。  输入需要输入上拉。IO没有任何东西就是高电平。  根据这个重新做拨码开关电路

网友:
IO可以配置为内部上拉或下拉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解答
回二楼:之前在IO口试过1K的,无效,我试试你说的别的方法
回四五楼:之前我试过配置内部上拉,结果读取到的PINx全是1,拨动拨码开关无效,不行。不配置上拉起码还可以得到不稳定的数据

网友:
楼主可以把电路和程序弄上来吗

楼主: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tmp=0,i=0;    //定义保存的变量
//init_id() ;               //id初始化
Usart_init();            //初始化串口方式1,波特率9600
DelayMs(50);           //上电延时5s

while(1)

  {

     if(UCSRA&(1<<RXC))    //如果接收缓存区有数据
        {

           tmp=USART_Receive(); //接收数据
          USART_Transmit(tmp); //发送数据

        PORTC|=0x1F; //使能c0-c4为上拉
        DDRC&=~0xE0;  //将端口c0-c4设为输入
        DelayMs(5);
        i=PINC; //读取端口c的状态
         USART_Transmit(i);
        tmp=((i|0xE0)&0x1F);
         USART_Transmit(tmp);
        }
}

简单写的用RS232做了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O口上加100K下拉电阻
或开关接5V改为接地,修改单片机程序,使能IO口内部的上拉电阻 ...

经过测试   “开关接5V改为接地,修改单片机程序,使能IO口内部的上拉电阻” 没问题,很稳定的得到管脚的状态,谢谢lcw_swust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  看一下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   “开关接5V改为接地,修改单片机程序,使能IO口内部的上拉电阻” 没问题,很稳定的得到管脚的 ...

哦,那就好,
外加下拉电阻的办法应该也行,如果100K电阻不行,就用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