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家伙,已知丝印求其出身

楼主(2013-10-10):
如图片所示,红色圈内的家伙丝印标着54MF,有人知道它的功能么(datasheet?),是不是一个三极管?悬赏3莫元。

网友A:
编号是U5,说不定是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号是U5,说不定是电源芯片

没有3个脚的电源芯片吧?

网友:
看样子不像三极管

网友B:
是不是一个保护芯片。过emc的

网友:
里面有两个TVS管的东西

网友:
感觉像一个LDO

网友C:
你不觉得是LDO吗?旁边两个电容。。。。
还有,为什么我肯定是LDO,因为,这个板。。。移动电源的板板。。。。好像是上半年布的。。。。不过貌似我没做过红色滴。。。

网友D:
会不会是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号是U5,说不定是电源芯片

听大家这么分析,还真的是LDO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个保护芯片。过emc的

也想过,但旁边还有个按键,应该不是保护用的

网友:
我也感觉像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是LDO吗?旁边两个电容。。。。
还有,为什么我肯定是LDO,因为,这个板。。。移动电源的板板。。 ...

应该是LDO了 你从事移动电源的开发?

网友E:
你把电路画出来分析不更容易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复位芯片

应该不是,它的第1pin跟按键的1个pin都是接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路画出来分析不更容易些吗

别人给的,坏了想修修而已。要把电路画出来再分析,太费工夫了

网友F:
难道不会是基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不会是基准源。

这个怎么分析?

网友G:
能不能上电量量每个脚的电压?

网友:
BAT54LT1?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上电量量每个脚的电压?

  pin1、pin2为0,pin3 4.86V,就是LDO了,应该是这个东西坏了,但是它的输出应该是几伏呢?要换什么型号的好

网友H:
TL431,看看有没一个pin是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3个脚的电源芯片吧?

有的

网友I:
6206系列LDO。测量第2脚电压多少 然后可以找到一框不同厂家的替代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pin1、pin2为0,pin3 4.86V,就是LDO了,应该是这个东西坏了,但是它的输出应该是几 ...

你把它拿下来,量量电压多少?
那两个0V的应该有个输入吧,如果只是这个芯片坏了,拿下来,量量板子上的引脚电压应该能知道输入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人给的,坏了想修修而已。要把电路画出来再分析,太费工夫了

呵呵,又不是把全部电路画出来,只要把相关的画出来就可以了啊,既然不想浪费工夫,那现在就不浪费工夫了吗

网友:
6206A33    !

楼主:
引用 网友I:
6206系列LDO。测量第2脚电压多少 然后可以找到一框不同厂家的替代料

应该是这个pin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它拿下来,量量电压多少?
那两个0V的应该有个输入吧,如果只是这个芯片坏了,拿下来,量量板子上的 ...

输入输出引脚应该同24楼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拿分

我也是学习ing,呵呵。非常感谢各位坛友的分析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又不是把全部电路画出来,只要把相关的画出来就可以了啊,既然不想浪费工夫,那现在就不浪费工夫了 ...

呵呵,用万用表仔细的量了,然后画出了它的相关电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用万用表仔细的量了,然后画出了它的相关电路,谢谢你的建议

不客气,有个简单的电路后自己分析方便,其他人分析也方便,而且只有你自己手上有实物,所以最清楚的只有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H:
TL431,看看有没一个pin是2.5V

没有2.5V的pin

网友G:
呵呵,LZ应该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LZ应该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吧

知道了,就是个LDO来的,真的很谢谢你JESTER9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就是个LDO来的,真的很谢谢你JESTER9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