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G差分探头方案,求模拟高手评估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2013-10-10):
项目中需要测量LVDS之类的高速差分信号,分析其通信协议,但是苦于没有差分探头,测量不准确。普源的1.5G差分探头要3万多,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思想,我选了带宽1.5G的AD8003想试下效果。
我的想法是,把LVDS差分线的P和N分别接在放大器的+和-上面,然后再用逻辑分析器或示波器测量输出端的信号。求模拟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下图是AD8003的典型电路,具体电路怎么设计好一点。只有6莫元了,全部送上,虽然不多,是点心意

楼主:
怎么连个回复都没有呢,没这么难吧,自己顶一下

网友:
做什么样的事,配什么样的仪器……你这样搞,搞好了没你功劳,搞砸了还耽误时间徒惹不快……

网友:
貌似示波器上有个“MATH”按钮,可以看两个通道的差值的波形。
楼主的图不能叫“差分”,因为共模信号会影响输出。
“仪用放大器”才能叫“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