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054做聚合物电池充电管理,现在遇到充不满和4054无法指示

楼主(2013-10-10):
如题:最近做一个手持设备,要用到电池,最后选了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和LTC4054做电池的充电管理。平时设备用电池供电,但当电池电量低时用户可以直接接外部电源
供系统使用,同时也给电池充电,就像手机一样。。。。

现在遇到如下问题:

1、电池是1800mAh的,充了12小时以上了还没有充满。现象:量电池电压是4.18V,4054的充电充满信号也没给我,即4054的1脚那里没有出现高电平;

2、我的电池电量管理不是很完善,当外部电源插入时AD采集到电池的电压会高0.1V左右,但马上把外部电源去掉后电池电压又下降0.1V左右,这样导致我的电池电量图标会抖动一下;

各位前辈看看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上面的问题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下面是我的电源部分原理图:

由于早上发的图不是很全,现在把完整的图贴上。系统关机后我量过,没有接外部电源,我把电池那里断开,串一个电流表,电流为5uA。

电池充了12个小时,后面的电路是不工作的,只有前面的充电电路工作。后面的电源用mos切断的,本来这两个IC都是使能管脚,但是都不好使,最后直接用mos来切他们了。
所以说边充边放导致电池没有充满这个可能是没有的。

网友:
没看出有啥不对的地方,建议参考别人的电路

网友A:
4054的1脚怎么接电阻到VCC?而不是到GND?

网友:
2是正常的,充电和放电的时候,电池的电压会不一样,充电时候略高一点。解决办法是多次采样求平均值,或者在充电的时候做算法,因为,充电的时候是可以检测到正在充电的。

网友B:
关于冲不满电的问题,应该是电池边充电,边放电的原因,具体我就无法透彻分析出来了,最简单的验证方式就是单独给电池充电,不让电池带负载。
我现在就是使用检测电压的方式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没有使用CHG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冲不满电的问题,应该是电池边充电,边放电的原因,具体我就无法透彻分析出来了,最简单的验证方式就是 ...

8成是这个,我之前用TP4056接上负载,边冲边放,也一样不会转灯

网友C:
边冲边放,所以充不满,TP4054检测的是充电电流,只有电流低于一定值才会转灯。
建议在电池输出处加个P-MOS做隔离,另外外接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升压IC的输出,并通过一个NPN控制升压IC的使能端。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而且在外接电源接入时升压电路也不用工作了。

网友D:
最好是做power pat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4的1脚怎么接电阻到VCC?而不是到GND?

手册上的意思就是这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冲不满电的问题,应该是电池边充电,边放电的原因,具体我就无法透彻分析出来了,最简单的验证方式就是 ...

你也用这个芯片?

目前看来,最好只检测电压来指示电量,不管哪个CHRG脚。

但是当电池充放电N次后电池充满后的电压是否会下降?

比如:我定义电池电压4.15V以上就显示充满,如果电池充放电多次,电池充满后电压是4.0V,以前定义的
4.15V电池显示满格,这样的话电池就永远显示充不满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为了不造成电池指示不满格问题,我们检测那个管脚就有作用了。

网友:
边充边放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成是这个,我之前用TP4056接上负载,边冲边放,也一样不会转灯

系统不充电时,我量过,耗电5uA。这个电流不会对充电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冲边放,所以充不满,TP4054检测的是充电电流,只有电流低于一定值才会转灯。
建议在电池输出处加个P-MOS ...

系统关机后耗电5uA

其实图中我省略了控制升压和降压IC的电路,这两块的电源输入直接用mos切的,即系统关机后,这两部分耗电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的意思就是这么接:

看花眼,以为是prog引脚

网友E:
貌似这个用是会有问题
你的需求应该是电源路径管理芯片带Li电池充电功能
TP4056只是充电 貌似没有路径管理 所以如果直接挂负载的话肯定会边充边放 得自己做个路径管理
使得充电时候由充电器供给负载 同时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这个用是会有问题
你的需求应该是电源路径管理芯片带Li电池充电功能
TP4056只是充电 貌似没有路径管理  ...

就是一个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 不过貌似你的图不准确
应该的逻辑是
1. 手持的时候     电池供电给系统
2. 外接电源时候 1》外接电源供电系统 2》外接电源供电电池 3》电池与系统断开

额。。。举个例子 你看看BQ24079T这个片子咋工作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 不过貌似你的图不准确
应该的逻辑是
1. 手持的时候     电池供电给系统

我不做电源切换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电池边充电边放电对电池有影响?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网友F:
1)赞同15、16楼的供电方法;
2)量过充电电流没有?设计的正常充电电流是多少?1800mAH的电池以180mA来充电也要10小时,等12小时不算长。原厂的LTC4054有两个版本,要看后缀,请参考芯片手册,其中一个版本的充电电流是100多mA的,不是1A,小心用错了芯片。TP4054好像就只有大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做电源切换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电池边充电边放电对电池有影响?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

影响的话 我也不是太清楚
不过能看到的至少有一点 电池的使用寿命应该是多少个充电cycle来计算的 这样你电池应该挂的很快
另外 觉得如果你的手持设备驱动的是脉冲型的东西 而且如果脉冲的电流不小 估计会加速这个过程吧 软件上的话 估计是不停的提示充电啦 充满啦 充电啦 充满啦 充电啦 充满啦 。。。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赞同15、16楼的供电方法;
2)量过充电电流没有?设计的正常充电电流是多少?1800mAH的电池以180mA来充 ...

芯片没有问题

充电电流300多mA

这个版本的4054可以提供800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影响的话 我也不是太清楚
不过能看到的至少有一点 电池的使用寿命应该是多少个充电cycle来计算的 这样你 ...

负载电流其实只有85mA=64mA液晶显示用+其他(主要是一个激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冲边放,所以充不满,TP4054检测的是充电电流,只有电流低于一定值才会转灯。
建议在电池输出处加个P-MOS ...

最新结论:刚才和电池厂家联系后说我的电池充电截止是0.1C,这样电池是充不满的。

他们用的是测试柜,是0.01C充电截止的。

有0.01C充电截止的充电IC?按照这个说法那么0.1C充电截止的LTC4054等芯片充的其他电池都没有充满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结论:刚才和电池厂家联系后说我的电池充电截止是0.1C,这样电池是充不满的。

他们用的是测试柜,是 ...

满不满在你这里只是充电IC的转灯信号而已,跟电池本身实际满不满应该是没关系的。

充电IC判断充电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或者电池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就认为满了然后转灯,你电池实际有没有充满,这两者关联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不满在你这里只是充电IC的转灯信号而已,跟电池本身实际满不满应该是没关系的。

充电IC判断充电电流小 ...

嗯,这么理解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做power path吧

有比较好用的型号吗

楼主:
这个是4054手册中推荐的一个电路,没看明白这个交流适配器电源和USB电源怎么接到一个USB口中呢?

网友G:
我看到你在另一个帖子里问我了,具体原因我就不给你分析了,你的电路原理有问题。这样还有充不上电的隐患。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加充电切换电路,也就是充电的时候,让外部的电源给后面的系统供电。但是有个缺点是,设计不好会使系统从USB取电电流大于500ma导致用户的USB设备出现问题。第二个解决方案是加动态电源路径调整电路。这个是最好的办法。第三个是系统充电的时候强制关机。除了充电电路工作意外其他电路全部用mos切断。但是这个好像不太符合你的要求。我当时也是折腾了很久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忙完这一阵抽空写一份具体原因。

网友G:
基本上就是25楼说的哪个问题。电流太大,IC无法判断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就是25楼说的哪个问题。电流太大,IC无法判断转灯

嗯,看目前的情况这么理解好像可以。我今天晚上再把充电电流调大点,再充一个晚上试试。

我怀疑芯片被我弄坏了,但是量4054的PROG脚确实有1V的电压,好像又说明片子没有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看目前的情况这么理解好像可以。我今天晚上再把充电电流调大点,再充一个晚上试试。

我怀疑芯片被我 ...

不用浪费时间试了,赶紧换方案吧。如果系统有mcu的话,可以走一个取巧的办法。充电指示用MCU控制,检测系统电压大于4.15或者更高的时候,延时一段时间强制转灯。放电的时候检测电压低于3.3V时,强制关机。但是有一点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你在另一个帖子里问我了,具体原因我就不给你分析了,你的电路原理有问题。这样还有充不上电的隐患。 ...

1、感谢您的回答
2、加动态电源路径调整电路---这个是不是8楼和24楼说的 power path
3、期待您对那个问题的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浪费时间试了,赶紧换方案吧。如果系统有mcu的话,可以走一个取巧的办法。充电指示用MCU控制,检测系 ...

我的系统中没有那个指示灯,指示用像手机中的那个电池显示一样,满了就显示满格。

那个信号是供单片机使用的,检测一下现在电池充满了没有,且和我的AD采集的电压相配合来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中没有那个指示灯,指示用像手机中的那个电池显示一样,满了就显示满格。

那个信号是供单片机使 ...

检测电压到了某一个值的时候,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就认为满电了。直接显示满格就好嘛。对于最终用户来说,他们是看不出来的。你要做到提示他们满电后主动拔掉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电压到了某一个值的时候,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就认为满电了。直接显示满格就好嘛。对于最终用户来说, ...

最后实在解决不了问题就只能那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感谢您的回答
2、加动态电源路径调整电路---这个是不是8楼和24楼说的 power path
3、期待您对那个问题 ...

2、应该就是路径选择
3、有时间再写吧,最近很忙。这是由锂电池的充电机制造成的。基本就是25楼所说的。

网友:
全是高手,学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2、应该就是路径选择
3、有时间再写吧,最近很忙。这是由锂电池的充电机制造成的。基本就是25楼所说的。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你在另一个帖子里问我了,具体原因我就不给你分析了,你的电路原理有问题。这样还有充不上电的隐患。 ...

回答的很好,这么说来,第一种方法比较实用。

只要把充电电流设置的小一点就可以避免充电电流+负载电流小于500mA。这样USB就没事了。

网友:
当外部电源插入时AD采集到电池的电压会高0.1V左右: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充电电流在电池内阻上的压降引起的??放电的时候是降低端电压,充电的时候反而使端电压升高。
至于充不慢:充电器电压要比电池电压高0.6到1.6V,这样才能够充满,并且增加过充保护电路,当充满后自动切断。而LTC4054是精度达 ± 1% 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所以当充电到4.18V时就不会再充了,或者充的特别慢了。

网友(2013-12-08):
讨论很精彩MARK。

网友:
不错,都是高手。

网友(2014-03-31):
不错啊 都是高手啊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都是高手,我也在用这个芯片,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1-09-09):
引用 楼主:
手册上的意思就是这么接:

请问一下楼主,能给我讲讲是怎么通过一个微处理器检测三种状态的吗?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