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程序不能配置熔丝位(win764位)

楼主(2013-10-10):
我有两个仿真器,一个是V2版,是用二极管降压的,这个仿真器ISP能识别并能正确烧写程序,但按“配置”按钮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一个仿真器是V2X版,是用三端稳压的,插入电脑后电脑能够识别硬件,但ISP程序没有反应,查了论坛上的资料,把USB端的两电阻换成10R的了,还是一样,大家有什么建议,先谢谢。

都是用官网最新版的 S6固件的

楼主:
另外介绍一个软件——Flowcode v5 流码编程,LGT08和88A都可以用,把头文件替换就可以了。88A默认情况下选4M时钟。

网友:
目前88A是不能配置熔丝位的,88A可以配置的熔丝只有BOR相关的选项,这个选项是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的
其他熔丝为比如RC校准是出厂校准的,不建议用户配置,
LGT8F88A使用的是无需LOCK位的加密方式,因此也没有相关的熔丝配置。

网友(2013-11-17):
LG8F88ES32C是否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