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偏置电阻计算公式:R2=R1//R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10):
现在要设计一个运放电路,参考如图,R2=R1//RF,//是什么意思?

网友:
并联的意思

网友:
R1 // RF = R1 * RF / (R1 + RF)

楼主:
再问一下,R2不用可否?不用什么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R2不用可否?不用什么后果?

没啥后果,早期运放失调电流(偏置电流之差)大要求用两输入端输入阻抗一致,减少失调电流增加的失调电压。现代运放失调电流都很小完全不用考虑这个。

楼主:
谢谢,问一下心里有数了

网友:
顶5楼,补充一下5楼,如有必要,器件手册会特别注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后果,早期运放失调电流(偏置电流之差)大要求用两输入端输入阻抗一致,减少失调电流增加的失调电压 ...

是补偿偏置电流,不是你说的失调电流

网友:
5楼说的也很好

网友:
R1和RF并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