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时,89S52的SCK、MOSI、MISO,要不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3-10-10):
用ISP下载时,89S52的SCK、MOSI和MISO,要不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
ISP   不是用 RX  TX口的吗?

串口吧 我隐约记得

关SPI事的吗

网友:
如果是 用SPI   还是要接个10K 上拉靠谱

网友:
以前我是并口串个1K电阻直接连的,没接上拉。

网友:
ISP下载时不用接上拉电阻。

网友:
看你的引线长度了,,,太长,不稳定,就加
后来烦了,51外围,一律保留上啦电阻位置。

网友:
isp下载跟spi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