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P125-TQ144时钟及复位引脚

楼主(2013-10-10):
正打算学习用ACTEL 公司的A3P125-TQ144芯片画一块小板,但不知道时钟引脚及复位引脚,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G 打头的貌似都行。普通IO也行,需要约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 打头的貌似都行。普通IO也行,需要约束一下

G打头(如:GBA0/IO20RSB0)的都可以作为时钟或者复位引脚的输入是吧  那如果普通IO口(如:IO18RSB0)呢,如何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