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升级带来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3-10-10):
以前用Quartus II 9.0做的东西,一直都正常。这两天图新鲜,重装系统的时候,安了一个Quartus II 12.1,把原来的工程重新编译之后,发现不能正常运行了。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欢迎提供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新建一个工程,把源码拷过来,再编译试试..

网友B:
我想 首先要确定你的12.1有没有成功安装 可以写个简单的工程来测试一下
如果确定安装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如椄上所说建一个新的工程 把代码拷过来在12.1环境中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工程,把源码拷过来,再编译试试..

谢谢神一样的回复速度!
试了,但是这样编译报错: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287 megabytes
各种试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 首先要确定你的12.1有没有成功安装 可以写个简单的工程来测试一下
如果确定安装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 ...

同样谢谢神一样的回复速度!
12.1安装应该没问题,写了一个简单的东西跑起来没问题。

网友B:
可惜我这里只有一个9.1 没办法帮你试了
百度了一下 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问题 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C:
你的工程路径是纯英文路径么?不支持中文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这里只有一个9.1 没办法帮你试了
百度了一下 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问题 你可以搜搜看

请问你搜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也搜了很多,还没找到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程路径是纯英文路径么?不支持中文路径

是纯英文路径。
谢谢~

网友:
那芯片选型没错吧,实际使用的逻辑单元数超出芯片值了?换个大点的芯片试试

网友D:
如果用了新器件,比如c4 c5等,可以装个最新的13.1
否则没必要,9.1sp2最好用.

楼主:
最终还是不行,编译是过了,但是下载下去运行不正常,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耗时间了,卸载12.1,装回9.0。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了新器件,比如c4 c5等,可以装个最新的13.1
否则没必要,9.1sp2最好用.

恩,你说的有道理。只用到了C3和MAX

网友E:
9.1sp2不支持C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9.1sp2不支持C4吗?

不知道,没用过,等楼上楼下用的来解答

网友C:
9.1不支持c4,11.0以上才支持c4

网友:
9.1可以看到c4器件,也可以选.但编译就不行了.

网友:
我用的 C4, 10.1的版本。

楼主:
挂出来的分还是要送出去的,送给第一个给出回答的吧,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9.1不支持c4,11.0以上才支持c4

请问c4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c4是什么?

cyclone 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