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MDK5与JLink V8

楼主(2013-10-10):
安装MDK5后JLink 总是报Clone,然后退出产uVsion5。解决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原先低版本的JlinARM.dll替换安装目录下\ARM\Segger\中的相同文件即可。
这是我的JlinARM.dll

网友:
我可能会需要 谢谢

网友:
没有出现过楼主遇见的问题~

网友:
V8 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我们的JLINK不会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也不需要做这样的替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V&id=4511902657

网友:
都玩5了啊

网友:
不需要的就不用说了,只是个方法!

网友:
用这个固件刷入JLINK V8可以直接升级到最新版本,IAR EWARM 6.70 和 MDK5.0 下均可正常下载调试,

网友A(2013-11-21):
我自己也试出来了,但是发现个问题,在MDK5下无论是build还是rebuild都会全部编译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试出来了,但是发现个问题,在MDK5下无论是build还是rebuild都会全部编译一遍 ...

不会的了,是不是工程属性选中了create batch file这个选项

网友(2014-01-11):
MDK5  JLINK8 标记

网友(2014-02-10):
确实可行,谢谢

网友(2014-03-20):
还是楼主比较强大

网友(2014-06-19):
mark!应该能用到。

网友(2014-08-11):
刚好有个死掉的,试验一下。

网友:
楼主都V8了,好厉害~~~~~~
跟风赞一个!~~~

网友:
很好,有空试试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