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5350+ usb hub+3G+audio+usb to uart+ USB HDD的供电方案

楼主(2013-10-10):
供电是10-35V(车上)

用电情况:
RT5350核型模块 5v 300mA max
3G:5v 150mA,拨号时的峰值大约有1A
USB AUDIO:很小,最大音量也才100mA不到
USB HHD就大了,考虑1A吧。
其他的小电流不计了。

目前我的供电方案是:
核型模块一路降压,5V 2A的
从USB HUB 处开始的,其他接在HUB上的AUDIO,UART,HHD共用一路5V 2A的 DC TO DC.
这样有问题,不太稳定,供电供不上,有时候3G网卡拨号的时候当机。

求:
供电设计方案。是否需要每一个USB一个 DC TO DC?
求大大们不要吝啬笔墨。

楼主:
帖子掉的真快,我来人工置顶。

网友:
不知道当机原因,不过明显你的电源容量不够。
5V电源总电流 2A,而是用这个电源的 0.3 + 1 + 0.1 + 1 + hub,已经远超 2A 了吧?
个人觉得你需要4A以上电流容量才够。

楼主:
谢谢,可否推荐一下4A的降压DC TO DC?

网友:
DCDC的纹波会不会太大了,影响LNA接收效果,稳定性就不好说了

楼主(2013-12-05):
一步一步来,先来个RALINK3500的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kXsrZ

网友(2014-07-26):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USB AUDIO已经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