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3V升压到12V/3A的电源升压方案

楼主(2013-10-10):
现在由于系统需要,需要完成一个3.3V升压到12V,输出电流最高值有3A大小,不知各位有什么方案么?如果用分路,最好也不能超过两路,否则电路太繁琐。本人看了TI的电源管理模块,都没有找到类似的系统。

网友:
3.3伏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我相信你获取3.3伏输出的输入电源比较给力吧,电压也很高吧。

网友A:
12V  3A
那么3.3V 的输出就要有 10.9A 算上极限90%效率,3.3V最少要12A左右
兄弟你这是啥输出呀?12A电流呢

网友:
这对3.3V的要求也太过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  3A
那么3.3V 的输出就要有 10.9A 算上极限90%效率,3.3V最少要12A左右
兄弟你这是啥输出呀?12A电流呢 ...

如果电源是20AH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12A太小意思啦~

楼主:
惭愧,我的系统是一个超级电容提供给5V到3.3V的压差,利用这个压差的电量来进行升压供给12V使用,因为维持的时间比较短,约3s左右,所以不想太多组,最多两组,这样每组1.5A,12V输出。目前看中了一个类似的,TI的LM2577,参数来看似乎不太符合要求,所以准备测试下看看。

网友:
FP5139 + NTD50N03

网友:
我也想找有那个方案,锂电升压到9~12V,100mA以内,外围元件最少(连续流二极管也集成在里面).

网友C:
你3v3那能提供至少12a电流不?先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是20AH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12A太小意思啦~

动力电池120A也不是问题!

网友:
locky_z 发表于  2 小时前
我也想找有那个方案,锂电升压到9~12V,100mA以内,外围元件最少(连续流二极管也集成在里面)....

8楼的用34063呀。多经典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3v3那能提供至少12a电流不?先回答这个问题!

3.3V的准备用多路并联提供,单路肯定是不行了。

楼主:
此系统,通过验证,发现电流过大,通过模块间的飞线测试,效果非常不理想,基本没达到目标,正在寻找新的方案,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是20AH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12A太小意思啦~

磷酸锂电池基本都是在2.6-3.2伏之间放完所有电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系统,通过验证,发现电流过大,通过模块间的飞线测试,效果非常不理想,基本没达到目标,正在寻找新的方 ...

12A的电流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PTN04050,楼主去TI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