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弄了个AD ,DA 玩玩,附原理图

楼主(2013-10-10):
AD采集,AD9245,14bit,80MSPS;
DA输出,Ad9744,14bit,210MSPS;
项目中用剩下的片子,闲着没用就自己DIY着干点好玩的事儿吧。

网友A:
怎么有飞线?

网友B:
这货都超贵吧!

网友C:
输入和输出部分用的耦合电感电容应该怎么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飞线?

有组电源和地极性接反了,不过原理图已经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都超贵吧!

ad贵点,150软妹币,da便宜 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和输出部分用的耦合电感电容应该怎么选参数?

只是简单做了隔直,具体需要根据实际使用要求选取

网友D:
楼主打算用这个板子干什么

网友:
这个我表示真的太猛了,下猛料这是

网友:
白色的贴片元件不错!

网友E:
竟然用ADT的互感。。。太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打算用这个板子干什么

具体实现还没想好,软件无线电方向吧

网友:
呵呵。。。做过的板记不清多少了,飞线也记不清飞过多少了

网友:
这是要干嘛,没看懂

网友F:
接线端子那做啥的哦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F:
接线端子那做啥的哦

接输入信号,以及输出信号给别的地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竟然用ADT的互感。。。太奢侈

干嘛用的呢?隔离?左右两边共地了。

网友:
做网络分析仪

网友(2015-01-29):
楼主给力啊!!是做SDR么???可以请教一下么?我最近也在做SDR

网友:
pcb画的细致,学习了

网友:
AD太贵了,不过14bit的高速AD都不便宜

网友(2015-03-19):
想看看楼主之后的后续资料,比如FPGA处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