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和串口溢出后是否需要置位

楼主(2013-10-10):
stc89c52
定时器0,1,2 溢出后是否需要在中断中置位?如过不置位会如何
串口收到数据后是否需要置位?不置位如何?
请说下单片机中哪些标志位是需要置位的,哪些是硬件置位的
定时器2中的T2OE=1时 输出的时钟脉冲式多少?1/12clk? 还是每溢出一次输出一次,输出的是什么波形?
是定时器2的每个模式都可以用吗,做外部计数器的时候可以用吗?

网友A:
5莫元问得太多了,而且什么MCU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莫元问得太多了,而且什么MCU都没说.

stc89c52,望解答

网友A:
定时器溢出后硬件会产生中断标志.
收到串口数据硬件会产生中断标志.
我回答了两个问题,至少你总得给2莫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溢出后硬件会产生中断标志.
收到串口数据硬件会产生中断标志.
我回答了两个问题,至少你总得给2莫元吧 ...

是问那些时候需要置位那些时候硬件自动置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问那些时候需要置位那些时候硬件自动置位?

不告诉你,莫元都没付!想骗我脱裤子吗?

网友A:
中断标志肯定是硬件自动置位的,不过进入中断要不要软件清就是另一回事了,安全起见最好进入中断后软件清标志.
又欠我1莫元了!

网友B:
多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使用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标志肯定是硬件自动置位的,不过进入中断要不要软件清就是另一回事了,安全起见最好进入中断后软件清标志 ...

标志不都是硬件置位,定时器 TF2,EXF2,串口都需要软件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使用一下就知道了!

新招来一个同事,老喜欢跟别人讨论问题.办公室仿真器 示波器什么都有.
给他个程序看,没看两分钟就回过头来问:"这个程序按键唤醒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我:XCVBM!@#$%%^&^&^^&*

网友:
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基础的,给你上传了一份stc89c52的datasheet,建议你还是对着问题一个一个看吧

网友:
TF1: 溢出,置“TF1” 1,当cpu响应时可以由硬件清 0 TF1,也可以由程序查询或清零
串口是 硬件置1,软件清零
定时器输出没用过,需要的话还是看下手册呀。

网友:
有时候是必须要置位的

网友:
感觉还是看手册最靠谱- -

网友:
不同的处理器处理方式不一样,看手册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是闲着没事,在这赚莫元来了,有时间在这发贴,看一下芯片手册,答案早就有了。

网友:
这么多基本的问题,买个开发板加一本书就搞定了
开发板买那种上面带4个数码管和带8个LED的就够用了(其余可以练习一下动手能力自己搭)这种开发板淘宝大概40元搞定
书就推荐《一读就通51单片机开发》,汇编C语言都有,图比较多

网友:
看看你数据手册比问谁都好

网友:
楼主多看一下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