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电流环节疑问?

楼主(2013-10-10):
测量母线电流,但
1、负载增大,电流增大------------为获取稳定的转速,那么,电流增大就要将PWM脉宽增大。
2、母线电压升高,电流也增大---为获取稳定的转速,那么,电流增大就要将PWM脉宽减小。
以上,好像矛盾,是否还要检测母线电压?

网友A:
想要获取稳定的转速,应该测量转速来决定需要电流的增减。
另外是的,好的BLDC电流反馈需要测量母线电压。

网友(2014-02-07):
做个记号,速度环是外环,Hall或者编码器反馈计算转速;电流环是内环,采样母线或相线电流,电流(转电压)反馈。

网友:
电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的是转矩,负载转矩波动 带来电流波动,电流波动 引起电压波动,pwm脉宽波动,但速度保持不变,波动的pwm脉宽提供给了电流的波动。

网友(2015-03-19):
引用 网友A:
想要获取稳定的转速,应该测量转速来决定需要电流的增减。
另外是的,好的BLDC电流反馈需要测量母线电压。 ...

请问检测母线电压的作用就是用来决定在某未知电压的情况下 PWM值与已知的母线电压值的比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