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天地飞接收机WFR04S做个“脑电波”扫描

楼主(2013-10-10):
今天把刚入手的天地飞接收机WFR04S送上“手术台”,做了个“脑电波”扫描

用淘来的玩具级逻辑分析仪扫描

网友A:
啥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儿?

就是看看在各种情况下接收机上的AVR单片机都对2.4G射频芯片做了哪些操作

网友B(2014-02-12):
楼主知道这个用的是什么射频芯片吗?

网友:
然后就可以自己做一个了。

网友:
破解出来,可以把解码直接放到主控中,不用天地飞的接收机了,成本和重量都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这个用的是什么射频芯片吗?

用Cypress的CYRF6936,spi接口控制,这款天地飞对码时采用半双工通信,遥控时为单工,发射机有PA,这款接收机上没有PA,所以对码时要离接收机近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ypress的CYRF6936,spi接口控制,这款天地飞对码时采用半双工通信,遥控时为单工,发射机有PA,这款接 ...

非常感谢,我一直没敢拆那块牛屎,解决了困扰我好久的疑问

网友:
表示很强大,虽然看的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