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求关于电机干扰mpu6050加速度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10):
我上位机是用茶大的,程序也是移植茶大的,弄了很久还是没头绪,望有经验的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忘了补充了,PID是写0的

网友A:
图片全挂了
桨、电机做动平衡。
控制板用海绵减震。
最好不要使用互补滤波,也不要使用坛子里那种PI滤波,这两种都不能很好地滤除加速度计的噪声。

楼主:
图片重新上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全挂了
桨、电机做动平衡。
控制板用海绵减震。

你好,机架我是重一个成品的四轴拆下来的,桨、电机做动平衡应该没问题,绵减震我试过没效果,至于滤波方面我是均值滤波后用进行四元素数据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