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8P2711B的内部2V基准到底准不准啊

楼主(2013-10-11):
如题,写了个小程序,需要用内部 VDD/4 电压测电池,基准是内部2V,但是程序写好了,发现烧片后,每个芯片的AD值都不大一致。客户现在追着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有用过2711的遇到过AD采样不准的吗?芯片是SOP8封装的。下面是我的ADC子程序
ulong  getadc(void)
{
                ulong ADCH = 0;
                uchar ADCL = 0;

                FADENB = 1;
                delay_us(240);                //延时100us待ADC稳定
                delay_us(240);
                delay_us(240);
                FGCHS = 1;
                ADM = 0x95;                //选择AIN5,即测电池电压
                ADR = 0x00;                //fcpu/16
                VREFH = 0x00;        //内部2V基准

                FGIE = 0;
                delay_us(1);
                FADS = 1;
                delay_us(1);
                while(!FEOC);
                FADS = 0;
                ADCH = ADB;
                ADCL = ADR;
                ADCL = ADCL&0x0f;
                ADCH = (ADCH<<4)|ADCL;
                FADENB = 0;
                FGIE = 1;
                FEOC = 0;
                return ADCH;           //取12位精度
}

网友A:
一般是准的,你的MCU工作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准的,你的MCU工作电压是多少啊?

VDD就是电池电压,3.0V-4.2V。现在是根据内部AIN5来测电池电压,然后调整PWM输出。但是烧片后,同一个电压,每个芯片的PWM输出是不一样的,有差0.1V。

网友B:
vdd波动有点大,另外用内置的只有8bit, 感觉还不如直接用3v的ic稳压精度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波动有点大,另外用内置的只有8bit, 感觉还不如直接用3v的ic稳压精度高些 ...

这个没得选,电池供电就是这样。内置进准也是12bit的,最新的资料。

网友:
用升压ic加唤醒,可以榨干电池能量,精度自然就解决了

网友:
内部AD有正负2-3 % 的误差。。。

网友(2014-04-28):
内部参考差0.1v太正常了

网友:
2711b内部电压误差正常环境是5%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