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模块读取的数据不全 ,无法获取经度纬度数据

楼主(2013-10-11):
我采用的是 ublox 的 MAX-6Q-0-000 模块,没有通过单片机与该模块通讯,直接读取该模块的数据,通过串口检测到的数据没有经纬度,有时可以检测到时间但时钟不准,是什么原因 ,是硬件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天线放在窗外)
$GPGLL,,,,,,V,N*64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3,1,09,05,,,26,06,,,28,11,,,26,13,,,26*7D
$GPGSV,3,2,09,15,,,25,17,,,26,18,,,24,20,,,21*7E
$GPGSV,3,3,09,33,,,34*77

网友:
没收到有效的定位信号,应该是天线放的不好,再拉到外面试下

网友:
换个天线吧

楼主:
用GPS数据解析软件解析后为:
$GPGSA,A,1,,,,,,,,,,,,,99.99,99.99,99.99*30
自动设定模式,定位:无效,,星1ID:0,星2ID:0,星3ID:0,星4ID:0,星5ID:0,星6ID:0,星7ID:0,星8ID:0,星9ID:0,星10ID:0,星11ID:0,星12ID:0,定位因子:99.99,水平因子:99.99,垂直因子:99.99
$GPGSV,2,1,07,02,,,24,03,,,22,04,,,19,05,,,28*79
信息总数:2,信息ID:1,可视星数:7,星1ID:2,星1仰角:0,星1方位角:0,星1信噪比:,24,星2ID:3,星2仰角:0,星2方位角:0,星2信噪比:22,星3ID:4,星3仰角:0,星3方位角:0,星3信噪比:19,星4ID:5,星4仰角:0,星4方位角:0,星4信噪比:28,
$GPGSV,2,2,07,06,,,24,20,,,24,32,,,23*7A
信息总数:2,信息ID:2,可视星数:7,星5ID:6,星5仰角:0,星5方位角:0,星5信噪比:24,星6ID:20,星6仰角:0,星6方位角:0,星6信噪比:24,星7ID:32,星7仰角:0,星7方位角:0,星7信噪比:23,
$GPGLL,,,,,,V,N*64
$GPRMC,,V,,,,,,,,,,N*53
UTC时间:000000,定位:无效,纬度:0000.0000,南纬,经度:00000.0000,西经,航速:0.00,航向0.00,日期:000000
$GPVTG,,,,,,,,,N*30
方向:0.00,真北,方向:0.00,地北,速度:0.00,节,速度:0.00,公里/时,模式:
$GPGGA,,,,,,0,00,99.99,,,,,,*48
UTC时间:000000,纬度:0000.0099,南纬,经度:00000.0099,西经,定位:无效,星数:0,因子:99.99,海拔:0.0,单位:,,水准:0.0,单位:,

网友:
看GLL和RMC信息,都还没定位呢,怎么输出坐标信息?

楼主:
是啊 怎样才能准确定位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怎样才能准确定位呢 ?

搞定天线,收到可用的GPS信号。

网友(2014-01-08):
楼主用什么GPS数据解析软件

网友(2014-02-23):
GPS可是卫星达到十颗以上还是不能有效定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4-10-16):
没有经纬度数据呢....

网友:
需要多等会?

网友:
模块还没定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