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10-11):
C51单片机接收CLK和DATA两个信号,CLK接P0.0口,DATA接P0.1口,DATA在CLK的下降沿获取。

DATA无信号时为低电平,起始有两位信号为:1 0。加上起始信号一共有34位,重复发送。

请问各位,如何实现接收数据?

网友:
韦根?
根据时序自己直接读就行,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