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写程序要使用两个字节怎么办

楼主(2013-10-11):
我写了个程序,大致意思是——求解10的阶乘,即1*2*3*...*10,我把结果的高四位放在40H,低四位存放在41H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R0,#31H
MOV A,#01H
MOV R1,#0AH

LOOP1:
MOV @R0,A
INC R0
INC A
DJNZ R1,LOOP1

MOV A,31H
MOV R0,32H
MOV R1,#09H

LOOP2:
MOV B,R0
MUL AB
INC R0
MOV 40H,B
MOV 41H,A
DJNZ R1,LOOP2
SJMP $
END

这个程序智能做到6的阶乘,  7以后就溢出了。
我想请教下各位大牛,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汇编写一个2字节乘法的子程序,然后直接调用

初学汇编,请问两字节乘法程序怎么实现?
非常感谢

网友:
悄悄告诉你乘法 可以理解成加法。
5*5
5+5+5+5+5+5,汇编加法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楼主啊,小学生怎么算2位数的乘法的呢?

网友:
AB×CD=B×D+A×D×256+B×C×256+A×C×256×256

网友:
建议先用C写,翻译成汇编,仔细看汇编代码怎么做的

楼主(2013-12-28):
之前写好,一直忘了更新,谢谢5楼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存储10!运算结果占用三字节
;31H 32H 33H
MAIN:
        MOV 33H ,#10
        MOV R0 ,#9
LOOP:
        MOV A ,33H
        MOV B ,R0
        MUL AB
        MOV R2 ,B;寄存进位数
        MOV 33H ,A

        MOV A ,32H
        MOV B ,R0
        MUL AB
        MOV R3 ,B;寄存进位数
        ADD A ,R2;进位
        MOV 32H ,A

        MOV A ,31H
        MOV B ,R0
        MUL AB
        ADD A ,R3;进位
        MOV 31H ,A
;存储第三字节的进位
;此处三字节足够,犯不着判断来自
;第三字节是否进位
        DJNZ R0 ,LOOP
SJMP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