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这个问题,你会吗?

楼主(2013-10-11):
各位仁兄大家好,
本人开始用AD,现初学PADS。有个关于LOGO的问题请教大家。
我用CAD制作了LOGO的轮廓,并在PADS中import。情况如下图LOGO1:

LOGO以边框的形式直接出现到了PCB中。
但是我是想把LOGO制作成一个元件的形式,在PCB中直接以元件的形式加到板子上(板子如图LOGO2)。并且LOGO要刻到PCB板上,而不是以丝印层的形式印到PCB上。
新人报道,米很少,请各位仁兄见谅。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帮你吧,原文件发过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吧,原文件发过来下

仁兄,附件中为我用CAD做好轮廓后倒入到PADS中的LOGO。

不知道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基本就是想在PCB板上加上腐蚀的LOGO。还请大侠稍微指点下方法,非常感激

网友A:
三个图案,R是logo?,另外两个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仁兄,附件中为我用CAD做好轮廓后倒入到PADS中的LOGO。

不知道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基本就是想在PCB板上 ...

有路廓线就可以 pour 灌铜,直接变成图形了。

网友C:
刻在PCB还是丝印是由LOGO所在的层决定的。制作成元件的话先import进去后转成2D线,选择后ctrl+c,在元件编辑器里ctrl+v,或许可以。

网友D:
  AUTOCAD 导入成2DLINE ,放在顶层,自然就是PCB的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图案,R是logo?,另外两个是什么

实际就是WA ,还有注册商标表示圈R。
你是知道的,公司的LOGO一般都做的比较有创意。
基本上我要的就是下图的形式,只不过是WA的文字效果不是这样的,外加圈R,而且是腐蚀在电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路廓线就可以 pour 灌铜,直接变成图形了。

详细讲讲呗,大侠

网友A:
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刻在PCB还是丝印是由LOGO所在的层决定的。制作成元件的话先import进去后转成2D线,选择后ctrl+c,在元件编 ...

貌似是正是我想要的方法,详细点呗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刻在PCB还是丝印是由LOGO所在的层决定的。制作成元件的话先import进去后转成2D线,选择后ctrl+c,在元件编 ...

哦?如何转成2D线?

网友:
gerber生产这样应该是你想要的,你的2D线尺寸太大了,我缩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吧

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只是LOGO是以绿油的形式表现

网友A:
这样的吧,这个开窗了没有盖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UTOCAD 导入成2DLINE ,放在顶层,自然就是PCB的铜皮

我在画好的PCB板中file-import 可是导入后是下图啊。导入后的LOGO直接生成啦一个PCB文件,就类似于AD里生成板子的边框一个效果。我怎么样使其变成一个元件,并且放在PCB板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吧,这个开窗了没有盖油

应该是这个意思,只是图上是以图片的形式,而我想以元件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吧,这个开窗了没有盖油

貌似问题解决啦,如下图。当然请忽略我LOGO的尺寸问题。现在我想应该是给LOGO灌铜啦。这个有好方法吗?

网友:
把2D line合并下,存入库中并且放入到TOP层,生产gerber是TOP面要把2D选上。

网友:
另外,放置logo的位置要禁止覆铜,不然会被盖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问题解决啦,如下图。当然请忽略我LOGO的尺寸问题。现在我想应该是给LOGO灌铜啦。这个有好方法吗? ...

这个搞不定的,最好在CAD里边做好填充再弄过来,PADS不好做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搞不定的,最好在CAD里边做好填充再弄过来,PADS不好做填充

到上图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弄啦。我合并好啦2D线,你是说不能灌铜啦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上图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弄啦。我合并好啦2D线,你是说不能灌铜啦嘛? ...

网友A:
logo填充自己做好然后再倒入pads,来个拉风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o填充自己做好然后再倒入pads,来个拉风的logo

可是我现在只能是做成这种形式。如何在进一步填充呢?没有办法啦嘛?

网友:
LOGO这种以2D LINE组成的元件 可以放在任意一层。 方形可以用一排线,圆形可以用粗线控制得到。特殊形状可以使用曲线叠加。文字也可使用线叠加成。

只要将2D LINE设置到对应层,形成1个元件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将线放置于PCB,设置好层,在CAM输出GERBER时候包含2D LINE就可以了。

发个比较好玩的,不注意看不到的LOGO。  放在阻焊层上形成阴刻的LOGO。

楼主刻在板上的意思是这种阴刻,还是铜皮层(TOP或者BOTTOM)。

网友C:
我想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PADS%2Basc
将你的Logo转为BMP格式,使用上面的工具将其转为ASC格式,导入PADS,放入一个没使用到的层。
我使用的是第16层。出Gerber的时候将此层上的2D线出到顶层就可以了。制作出来后就是印在铜箔上的。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1382&highlight=PADS%2 ...

对的,就应该是这个意思。注册会员权限低,昨天刚发啦几条就不能再次发言啦。真是急煞我啦。你这个方法跟我之前的方法有很大区别,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PADS%2 ...

这个方法貌似还真不错,终于成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貌似还真不错,但是这个软件怎么用啊?弄半天没有出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尤其要感谢AIHHLI 和hyghyg1234
两种思路,都很棒。米太少,没有什么可以答谢的,祝福大侠们平安,买彩票中大奖。

网友(2016-08-26):
好东西,我也在为PCB中加logo伤脑经呢

网友:
PADS加入LOG的方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