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蜂鸣器,编音乐

楼主(2013-10-11):
小弟做项目时要用蜂鸣器告警,然后我想告警用音乐代替多好,可是不回编,好桑心。
土豪金们帮帮屌丝呗。我想音乐播放   董瑞秘法索拉西 也行。求资料

网友A:
想播放语音?
还是想做单音改变音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播放语音?
还是想做单音改变音调?

就是把蜂鸣器告警  换成音乐,单音怎么弄,音调又咋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蜂鸣器告警  换成音乐,单音怎么弄,音调又咋搞呢

举个例子,如果蜂鸣器是有源蜂鸣器,接于IO口和GND之间,(如果是无源蜂鸣器,那就要串个电容再接GND.)
当IO口输出PWM信号时,蜂鸣器就会发出频率与PWM相同的音调,音量随占空比改变。
这种声音是比较单调的。
如果想播放复杂的声音(比如人讲话或者歌曲),那就把蜂鸣器换成喇叭,串联电容后接于IO口和GND之间,
IO口输出PWM的占空比按照音乐文件(比如WAV文件)的数据来改变就行,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贴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1263-1-1.html

无源蜂鸣器与喇叭貌似比较接近,音质肯定要差些,倒是可以用无源蜂鸣器代替喇叭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