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发送邮件。

楼主(2013-10-11):
应用是这样的,在野外用msp430采集信息,通过GPRS传到后台程序。
问题如下:
如果后台程序没有打开,数据就要保存在设备上,这就要求设备上有较大的存储器。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让设备发邮件,即将msp430采集到的数据通过GPRS发邮件到莫一个邮箱里。
大家知道邮箱很大,可以存下很多数据,因此设备上就不需要很大的存储器了。
那么,
怎样可以让msp430发邮件呢?自己从底层开发程序?太麻烦。
有没有可以发邮件的GPRS模块?
或者有没有可以发邮件的模块?

网友A:
你还不如发送短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发送短信呢@!

短信容量太小,
如果我连续朝一个号码上发几千个短信。
而那个号码又没有开机。
不知道会不会漏掉一些。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用ARM9跑着linux肯定是可以实现邮件发送的。
问题是有没有现成的东西。
我不想从头搞起。

网友:
msp430可以用SD卡存储大容量数据啊,可以不需要文件系统。官方也有SD卡的应用文档

楼主:
挂SD还是不如放到邮箱里来得好。

网友:
邮箱?牵涉登录协议,比较麻烦的。可以发微博,搞个开发帐号,还是可行的。最可靠的方式,还是发到服务器端。

网友:
用socket写个服务端,430上直接用tcp发数据给服务端就OK,没必要搞邮件啊什么的,430太吃力了,也没必要

楼主:
用服务器当然最好,可视对于这种用户不大的项目,租服务器显然有点划不来,自己架设一个服务器也有点浪费了。发微博比邮件容易?微博可以考虑的。微博可以发多少字?微博不是也要登陆吗?其实我是想这样:
msp430->arm9+linux->gprs
这种方式发邮件肯定可行。要是有现成的arm套件就好了。

网友:
好像有的gprs模块有内嵌SMTP协议,不过我怀疑这个应该对消息的内容大小有限制。

网友:
现在大容量的spi flash很便宜,不知道你的数据有多大

楼主:
我现在就是使用了W25Q128FV,有16M字节,够大。
可瓶颈在gprs,就算你的存储够大。
你数据积累多了,怎么传下来的?
GPRS速度像蜗牛一样,而且还是电老虎。
我们是太阳能供电。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每天定时把数据放到“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使用了W25Q128FV,有16M字节,够大。
可瓶颈在gprs,就算你的存储够大。
你数据积累多了,怎么传 ...

高抬安卓山寨机,写个安卓APK发邮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使用了W25Q128FV,有16M字节,够大。
可瓶颈在gprs,就算你的存储够大。
你数据积累多了,怎么传 ...

用3G模块啊 很快的

网友:
加个山寨手机,直接操作手机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弄一个手机上去?

网友:
还是发个短信通知人工或者自动启动服务器来收数据吧,430想跑起来IP协议栈还是费力不讨好,N多网络异常都不容易处理,更不说内存/速度什么的够不够。

网友C:
好像百度网盘也可以

网友:
LZ可以去看看SMTP协议,我之前有用GPRS实现过,可以发送TXT文档到126,QQ等邮箱,
可以通过电脑自带的OUTLOOK邮件LOG了解发送过程
参考网址:
发邮件:http://blog.163.com/qj_l12@126/b ... 262008101935758115/
收邮件:http://blog.163.com/qj_l12@126/b ... 826200810194124991/

另外:你底端有那么大的空间,也可以尝试在服务器后台恢复时,采用分时同步把数据慢慢同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G模块啊 很快的

野外不一定有3G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百度网盘也可以

网盘当然可以啊,你有什么方案可以把数据存到网盘上吗?

网友:
用串口接 Raspberry Pi  (Linux) 转发,这样会比较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