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PID该如何调节?先调p,再调d和i?还是先调d,再p和i?

楼主(2013-10-11):
四轴的PID该如何调节?先调p,再调d和i?还是先调d,再p和i?在调试pid的各阶段分别能达到什么效果?请有经验的大神支支招  谢谢

网友A:
先调p再调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p再调D

请问在调试pid的各阶段分别能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调试pid的各阶段分别能达到什么效果?

最后平衡了,你试试吧

网友B:
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先计算再来,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先计算再来,再微调?

先对roll、pitch、yaw建立模型,在MATLAB上进行参数调试

网友B:
喔,就是不知道怎么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就是不知道怎么建模

四轴你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大的在移植,小的器件还没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