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寄存器PMCR编译时提示没有定义

楼主(2013-10-11):
按照LGT8F08A的技术文档配置了PMCR,但编译时却提示没有定义,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出来帮帮忙呗。

网友:
PMCR是LGT8F0X独有的寄存器,需要包含LGT8F0XA的头文件定义即可,
LGT8F0XA头文件定义

楼主:
找到原因了,以前包含的LGT8F08A头文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搞掉了。谢谢

网友A(2014-02-20):
88ES的PMCR[4]是怎样定义的呢(看门狗定时器时钟选择),手册里没找到。打算用32k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ES的PMCR[4]是怎样定义的呢(看门狗定时器时钟选择),手册里没找到。打算用32kRC ...

默认值为0,选择RC32M的16分频(2MHz时钟)作为WDT的计数时钟,置1为选择RC32K作为计数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