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C555做了一个方波电路,频率会慢慢变大?

楼主(2013-10-11):
用TLC555做了一个50Hz左右的方波,刚上电时在56Hz左右,但是用示波器一直看着,频率会慢慢的变大,变着变着,都可以到60Hz了,如果一直这样工作下去岂不是可以变得很大?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电压,你的电阻,你的电容,这些参数有没有漂,再就是,如果对频率要求高的话,就不要用这个东西了,可以用晶振分频好了,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用它才合适。

楼主:
对精度没什么要求,只要和工频(50Hz)差的不是太远就OK,但最重要的是能够长期工作,能够长期有方波输出,不要搞得搞得,最后没波了,或者波都变形了。

网友:
要想频率准,何不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一定准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哪种电容?
瓷片电容易受温度影响,涤纶电容貌似要好些。

楼主:
就是最普通那种贴片0603封装的,无极性的。去买的时候,只要你说要0.22uF 的0603封装的电容,他马上就拿给你了的那种,应该是陶瓷的吧

网友:
那种电容精度本来就差。温飘更大。

网友:
绝对的电容飘了,换cbb吧

楼主:
是电容的质量问题,刚刚换了一个胆电容上去,就一直开着,到现在频率基本没变化,在0.2Hz左右的飘动,但最终还是以刚上电时那个频率为中心,+-0.2Hz的飘动

网友:
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电容问题吗
我这也是,温度一高输出就不对了

楼主:
的确是,现在把C1换成了钽电容,频率很稳定

网友:
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