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烧了一片thb6064ah,心疼啊,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11):
6064ah驱动步进电机,正常加减速运行,连续运行几天都没问题。今天在修改加减速曲线时造成失步,高速停止,几次之后就不动了,应该是芯片击穿了,断电重新上电后,有一个采用电阻发烫得厉害,另一个采样电阻正常,没什么温度。是什么原因造成芯片烧坏的,我用的电压才24V,第一次也是失步几次后芯片就挂了,一开始以为续流二极管没接造成的,后来接了续流二极管,没想到也挂了,这种现象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片35块钱啊,2片了,心疼啊

网友A:
看这个芯片,他们网站上说有过流、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芯片,他们网站上说有过流、过热保护?

芯片说明书是有过流、过热保护的,不过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郁闷

网友:
看看逻辑供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当出现堵转时,5V电路是不是有什么异常。而功率部分却没问题。

网友B:
这个芯片过流保护做得不好,我用4A的电流的时候,使用过程中经常会烧,后来调小电流到3.6A就基本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过流保护做得不好,我用4A的电流的时候,使用过程中经常会烧,后来调小电流到3.6A就基本没烧了 ...

是吗,你也遇到经常烧芯片啊,你的处理方法就是降低电流?驱动电压是多少?
还有,有碰到像我一样高速失步引起芯片烧的现象么?

————————————————————————————————————————————————————
编辑原因:增加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你也遇到经常烧芯片啊,你的处理方法就是降低电流?驱动电压是多少?
还有,有碰到像我一样高速失 ...

我用的也是24V,烧的各种现象都有,还有芯片炸开的,有时候是一上电就烧,有时候是使用过程中烧
最初电流设置的是4A,电流调小后基本不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24V,烧的各种现象都有,还有芯片炸开的,有时候是一上电就烧,有时候是使用过程中烧
最初电流 ...

我现在也是调到4A在测试,再买几块芯片调小电流试试看,感觉这样用着也不放心啊

网友C:
通常在高速启停、频繁重启的应用,多半是过压击穿的多。 即使用的是24V,处理不当也会过压的

检查板的设计、大电流回路的处理、滤波电解是否处在回路中

其次是电解电容的质量和加减速处理方面

板设计的好,可以很多程度上降低损坏率; 芯片带过流保护,可以减少损坏率; 加减速处理得好,可以避免减少损坏率。 这些方面都做好,也并不能保证芯片不会损坏,毕竟没有一个品牌的功率芯片能强调自己的芯片不会损坏

网友:
我感觉你是你5伏供电不稳定,和采样电路两路相差悬殊导致的,还有尽可能使用高压驱动,比如说使用36伏直到接近极限电压,6560我使用32伏驱动效果明显好于24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在高速启停、频繁重启的应用,多半是过压击穿的多。 即使用的是24V,处理不当也会过压的

检查板的设 ...

平时布板不多,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最合理的,只能先从其它方面入手看能不能弥补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