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虾帮忙分析下这电路,万分感激!!

楼主(2013-10-11):
由于没有画板软件,画的不是好,见谅!!

楼主:
发重复了,不好意思!

网友:
压控恒流源
经过二极管的电流=正向输入端电压/0.2  A

网友:
过流保护电路.运放做比较器用.

网友:
NMOS SD 脚接反了,体内二极管长通,大功率LED必死无疑。

网友:
难道是调光用的?

网友:
如果DS脚没画反,体二极管长通-mos导通,用于防反接?
如果画反了,用于过流保护

网友:
mosfet,ds画反了的恒流源

网友:
mos管接反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电路应该是实现来自mos管的反馈。

楼主:
之前上传的那张有点问题,现在补上一张清晰的

网友:
恒流驱动,用来驱动感性负载。

网友:
控制电磁阀,不怕短路了

网友:
不知楼主测试过没有,负载上的电压是不是方波?

网友:
有很多的 就是电压转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