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eagle和kicad还是不专业,令人失望的缺点

楼主(2013-10-11):
电脑装的64位win7,dxp总是莫名地“停止运行”,想寻找一款小巧易用的PCB软件,最好是win和lin通用的,eagle(商业)和kicad符合要求
小试发现eagle的命令行真的很好用,可以快速完成各种功能,但是郁闷地是pcb布线时如果采用手动布线(自动或者半自动布线不考虑)不能开启在线DRC,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无约束画线,进行DRC检查时才会发现问题。还有它的脚本很强,很多功能都是脚本实现的.
kicad没有命令行功能,相比eagle,有了在线drc功能,且尝试使用python脚本支持(需自行编译才有),可以扩展插件,但目前只限封装库向导插件。基本可用了,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竟然没有对齐的功能。
只进行了不深入地尝试,这两个问题足以令我对这两款软件失望,各位有替代方法?

网友A:
Altium做的那么大那么漂亮在职业pcb工作者那里不也一样被鄙视为业余软件么?
不过画直插元件双面板的话,Altium已经很专业了,就是画高密度板子还是不行。

网友B:
我经历了gEDA->eagle->kicad,最后还是决定用kicad
不用gEDA的原因:非常不流畅,
kicad也不完善,但在作些小咚咚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做的那么大那么漂亮在职业pcb工作者那里不也一样被鄙视为业余软件么?
不过画直插元件双面板的话,Al ...

本来是一直用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历了gEDA->eagle->kicad,最后还是决定用kicad
不用gEDA的原因:非常不流畅,
kicad也不完善,但在作些 ...

不会是win下吧,geda是gtk的,而gtk在win下很慢。请问元件对齐怎么解决的

网友C:
eagle的设计思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eagle的设计思路很好。

pcb布线时能不能drc约束?

网友:
刚开始学习用 kicad,觉得kicad还是很好用的。不过我自己也是业余,没有接触过其它的软件。
除了kicad之外,我只用orcad画过原理图。

网友D:
我已经全面改用EAGLE了
排列就看GRID了
以前用PROTEL99SE,那个排序功能,也就是个鸡肋,基本没办法用。

网友E:
只用过KICAD和PEOTEL99,感觉KICAD的放大缩小比较方便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 AD?

我的也是64位的WIN7,装的 Winter09 ,一直都没出什么问题!

用AD画板子 我一直也没开 DRC ,规则设置好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只是在最后完成的时候 运行一下 DRC,看看有没有 漏掉的或者其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全面改用EAGLE了
排列就看GRID了
以前用PROTEL99SE,那个排序功能,也就是个鸡肋,基本没办法用。 ...

布线时像白纸上任意走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布线时像白纸上任意走线?

习惯了,没感觉太不正常,布好了DRC下。

网友:
dxp也很好用呀

网友G:
会用的自然喜欢,不会用的也用不着乱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 AD?

我的也是64位的WIN7,装的 Winter09 ,一直都没出什么问题!

dxp2004sp4,因为喜欢里面的对齐,后来的版本有点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PADS,

完全没接触过,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习惯了,没感觉太不正常,布好了DRC下。

完全无约束走线还是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用的自然喜欢,不会用的也用不着乱喷

歪楼,自行离开!!!

网友I:
完全无约束走线还是不习惯的

网友J:
是不是考虑下eagle的Follow-me功能?反正我是用不到,一用就很卡的样子。据说用的好的大神可以增加好多工作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完全无约束走线还是不习惯的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考虑下eagle的Follow-me功能?反正我是用不到,一用就很卡的样子。据说用的好的大神可以增加好多工作 ...

卡倒是不卡,但是怪怪的,不能随心所欲按照片自己的想法走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卡倒是不卡,但是怪怪的,不能随心所欲按照片自己的想法走

可能要好好设置下布线规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要好好设置下布线规则吧。

不熟,望指点,经常出现我不想换层时它自动给我换个层,或者我想转弯时它直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熟,望指点,经常出现我不想换层时它自动给我换个层,或者我想转弯时它直走 ...

不熟,坐等其他大神来指导。

网友K:
没人用Proteus画板么?关键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人用Proteus画板么?关键是简单,

只看别人用它仿真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只看别人用它仿真

用 Proteus 画板的人也多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 Proteus 画板的人也多着呢。

eagle前辈来了,我正要问你问题呢,eagle手动布线时是不是可以加约束?我很不习惯这种全自由式的布线。

网友L:
我在需要渲染漂亮的3D时才用EAGLE。
用EAGLE手动布线时,我习惯用逐次减半的"Alt"栅格设置来约束。
例如:0.025,0.0125,0.00625。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在需要渲染漂亮的3D时才用EAGLE。
用EAGLE手动布线时,我习惯用逐次减半的"Alt"栅格设置来约束。
例如:0 ...

网格只是横纵两种方向,还是不太方便吧,再说还要根据线宽自己计算中间的间距

网友M:
当你学用了几个月的EAGLE,最后才发现从开始学鼠标中键就坏了时~就会发再哪个软件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当你学用了几个月的EAGLE,最后才发现从开始学鼠标中键就坏了时~就会发再哪个软件都好用 ...

看来你也是高手,我关注的是希望找到有约束的手动布线方法,别像在白纸上随便画一样

网友(2013-12-18):
对免费软件不要要求太高.毕竟不是商业化的东西.
我原来在公司设计电路板时用过PROTEL99.AD9.
现在不画了.工作时用AD13和PADS看图.
自己做点小东西时用kicad.

网友:
都是高手啊,继续学习,准备用eagle

网友N(2014-04-03):
KICAD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我只用kicad。其它软件存在版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KICAD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我只用kicad。其它软件存在版权问题

可是它没有元件对齐工具,蛇形线更不用说

网友:
没有用过KiCAD,有空试试。

网友:
没有用过KiCAD

网友(2014-05-11):
引用 网友E:
只用过KICAD和PEOTEL99,感觉KICAD的放大缩小比较方便

我一直也用99,没用过KICAD,想用一下KICAD,做库工作量较大,有KICAD常用库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4-12-12):
做一些小板KICAD还是不错的,可是在一些单位是行不通的

网友:
这些本来就是业余级别的

网友(2019-07-31):
>竟然没有对齐的功能。
Grid adjustment. It can be used to align the compon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