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Source & Hardware】STM32F4 飛控板 QCopterFC v2.0

楼主(2013-10-11):
繼之前的 "開源 DIY 自己設計的飛控板&攝像板 使用STM32F4"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2278-1-1.html

因為板子還蠻大的,所以做了改版

飛控板 QCopter Flight Control v2.0
.控制器 STM32F405RG 64Pin 168MHz DSP FPU
.感測器 IMU_10-DOF (MPU-9150 + MS5611)
.無線傳輸 nRF24L01P + PA + LNA
.儲存紀錄 SD卡,使用SDIO操作
.3個LED與1個KEY
.1個SPI接口 與攝像板連接、外擴其他裝置
.1個USB接口 與電腦連接
.2個ADC通道 測量電量
.12個PWM通道 連接電調、LED、PPM
.1個UART接口 可擴充GPS模組、藍芽模組、RS232

相較於之前的版本:
.可以從 Micro USB 供電
.大烏龜按鍵改上下放置,減少占用空間
.大幅減小面積,元件更密集 → PCB Size : 52 * 35mm (Screws M3: 30 * 30mm)

*** 架構示意圖

*** 焊接實體圖

*** 空 PCB 圖

*** PCB Layout

*** PCB 3D View

*** BOM

*** 【Open Source】飛控程序 use MDK 5

*** 【Open Source Hardware】use Altium Designer 13

更多資料都放在 My GitHub →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QCopterFlightControl

楼主:
微調了一下飛控程序
修改之前感測器的寄存器值轉物理量時的轉換問題

楼主:
補一下電路圖

楼主:
上傳下 MPU-9150 測試的 Code

楼主:
更新 I2C 的代碼

預設是I2C1
現在直接修改 #define 就可以換其他的 I2C 了
方便移植到其他的板子上

楼主(2013-11-21):
引用 网友A:
太赞了,完全符合所有的需求,如果再添加上去备份寄存器电池仓或加上一块NAND Flash的话就更完美了 ...

電池和 NAND FLASH 應該是放不上去,沒什麼空間了
若是想要 FLASH 的話,片上的 FLASH 應該就夠用了

這是 STM32F4 FLASH 的 EXAMPLE

楼主(2013-10-12):
IMU_10-DOF 的資料

USE MPU-9150 + MS5611

PCB FILE

网友B:
楼主持续给力啊,现在玩得怎么样了啊?

网友C:
支持!我们的飞控也马上好,厂家贴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持续给力啊,现在玩得怎么样了啊?

目前都在做四軸的硬件
把之前自製的遙控器 Layout 成 PCB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都在做四軸的硬件
把之前自製的遙控器 Layout 成 PCB

看了楼主的程序,有很多值的学习的,写的很舒服,看起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我们的飞控也马上好,厂家贴片呢

期待喔
不知道規格如何?

目前都是自己焊的
之後也想試試送外面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的硬币吗??

是阿
一塊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程序,有很多值的学习的,写的很舒服,看起来,支持!

會有點強迫症
想要把他整理排好

网友E:
自己焊的?芯片那么小,管脚那么密,怎么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有點強迫症
想要把他整理排好

这样很好,自己看着舒服,别人看着也舒服,而且模块化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写的有点牵一发,动全身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焊的?芯片那么小,管脚那么密,怎么焊啊

除了 MPU-9150 是用吹的
無線模塊是買現成的
其他都是自己用焊槍焊
用 TQ-95 最細的頭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台湾的???

是阿

网友:
楼主给力 借您的上一版工程文件做的wifi小四轴已经调通各硬件 特地来帮顶 哈哈

网友:
先用手机上网标记着,回家用电脑仔细看。还是台湾的朋友。

网友:
mark,此贴必火啊~

网友:
来学来了

网友F:
楼主 你的程序是通过USB下载到F4里面的吗?
这个USB可以用于仿真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的也可以上阿莫啊????

可以的, 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的程序是通过USB下载到F4里面的吗?
这个USB可以用于仿真调试吗?

是透過 SW 燒錄的

USB 還沒有測試過
想測但是一直沒有時間

网友:
记下来,回家慢慢看

网友G:
帮顶一个啊,请问楼主的那个摄像头的板子是准备怎么用呢?是做图传还是作为光流模块还是录像呢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业余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帮顶一个啊,请问楼主的那个摄像头的板子是准备怎么用呢?是做图传还是作为光流模块还是录像呢 ...

打算做影像辨識

网友H:
LZ这么晚还没睡呀?
请问LZ您的IMU模块独立做一块PCB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真是给力,精品!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这么晚还没睡呀?
请问LZ您的IMU模块独立做一块PCB是什么原因吗?

一部分是怕焊壞
另一部分則是這樣移植比較方便
其他裝置也可以用

网友I:
考虑要外接遥控接收器没,怎么解码PPM、PCM信号?

网友:
顶啊,感觉楼主是个高手,我也想做个四周,但是感觉无从下手,呵呵,以后有问题再来问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考虑要外接遥控接收器没,怎么解码PPM、PCM信号?

目前主要是透過 nRF24L01 控制的
或是也可以從 PWM IO 讀取接收機
但目前並沒有寫讀取 PWM 的程式碼

网友J:
不惜成本啊,哈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惜成本啊,哈哈,支持

想到就早點做
不然想久顧慮多,就不會做了

网友K:
东西做好了 就是艺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东西做好了 就是艺术!

謝謝
這句話帶給我很大的動力

网友L:
http://paparazzi.enac.fr/wiki/Lisa/M_v20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這句話帶給我很大的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paparazzi.enac.fr/wiki/Lisa/M_v20

這也是 Open Source 的飛控板?
感覺功能很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也是 Open Source 的飛控板?
感覺功能很強大

是的啊,而且全部开源,飞控工作站也好牛

网友:
厉害,沉金板,太炫了!

网友:
欢迎台湾的朋友,支持!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很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傳下 MPU-9150 測試的 Code

感谢!从你代码中学了I2C的DMA用法;)

网友:
LZ做的东西都很漂亮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上傳下 MPU-9150 測試的 Code

请问一下,IMU和NRF是购买的成品模块吗?还是自行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一下,IMU和NRF是购买的成品模块吗?还是自行制作的?

IMU是自己做的
NRF是買現成的

网友:
顶一下解放区的同志……

网友N:
楼主的地面站软件是啥?没看到哦

网友M:
引用 楼主:
IMU是自己做的
NRF是買現成的

IMU 很小巧啊,有它的PCBDo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IMU 很小巧啊,有它的PCBDoc吗?

不就在2樓?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地面站软件是啥?没看到哦

直接用遙控器操作的
沒有另外寫 PC 的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就在2樓?

从一楼直接跳到github去了。

网友:
非常好,我也想弄个

网友:
新帖留名mark。。。。表示这个在准备购买飞控板中

网友O:
引用 楼主:
更新 I2C 的代碼

預設是I2C1

楼主,这个板子的boot接法是两个电阻都焊吗?正在学习stm32,看到这个接法不是很明白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板子的boot接法是两个电阻都焊吗?正在学习stm32,看到这个接法不是很明白 ...

焊接地的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焊接地的那个就可以了

谢谢,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更新 I2C 的代碼

預設是I2C1

又来麻烦楼主了,请教一个现在遇到的问题:我在调试9150时6050部分工作正常,AK8975部分始终没有反应,用主控和旁通模式都试过,读不出8975的ID来,我的9150AD0接在VCC上了,看DATASHEET上有一个描述8975工作在bypass模式时各引脚配置情况,上面AD0要求接GND,这就比较纳闷了,难道AD0接VCC就不能用AK8975了吗?9150主控模式的驱动可以正常工作,5611就是挂在slave i2c上的,能读出5611寄存器的值而且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又来麻烦楼主了,请教一个现在遇到的问题:我在调试9150时6050部分工作正常,AK8975部分始终没有反应,用 ...

試試附件看裡面的 MPU9150 的讀取
或是 53 樓的 code
可以正常讀出資料 & ID
但還沒做近一步的確定和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又来麻烦楼主了,请教一个现在遇到的问题:我在调试9150时6050部分工作正常,AK8975部分始终没有反应,用 ...

至於AD0 接 VCC 是否可行我就不知道了
我 AD0 都是接 GND 的

网友:
这个厉害!!必须顶一个

网友P:
想问一下楼主的3D封装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想问一下楼主的3D封装怎么弄的?

下載 3D model, 自行加進去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下載 3D model, 自行加進去的

能再弱弱的问一句在哪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再弱弱的问一句在哪下的吗

Soildwork 的 3D model 網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Soildwork 的 3D model 網站

多谢LZ

网友Q(2013-11-15):
台湾兄,你用F4拿下了MPU9150的硬件IIC了吗?不知方不方便给我们发一份啊,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台湾兄,你用F4拿下了MPU9150的硬件IIC了吗?不知方不方便给我们发一份啊,感激不尽 ...

53 樓有 code
請自行下載

网友Q:
引用 楼主:
53 樓有 code
請自行下載

谢谢兄弟,这个我有看到,也下载了,但是我看你的程序里面,把AK8975部分注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部分是不能用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兄弟,这个我有看到,也下载了,但是我看你的程序里面,把AK8975部分注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部分 ...

53 樓的 Code 哪裡把 AK8975 註解了???????

网友Q:
In the file named "module_mpu9150.c" where the function is "void MPU9150_Read(u8* ReadBuf)". 3ks very much

楼主:
引用 网友Q:
In the file named "module_mpu9150.c" where the function is "void MPU9150_Read(u8* ReadBuf)". 3ks ver ...

***第一步
請先到第二頁的53樓
下載" STM32F4_QFC_TestIMU_20131022 "

***第二步

等他下載完後會看到一個壓縮檔

打開壓縮檔會看到以下內容

***第三步
解壓縮
會出現一個資料夾

點兩下資料夾會出現以下畫面

***第四步
點兩下ProjectFC資料夾

並開啟project

***第五步
點兩下 module_mpu9150.c

我並沒有看到把它被註解起來

网友Q:
3Q very much, I just decompressed your FC Project and did not do as your instructions and download the file on the 53th floor. 3ks. How is your quadrotor going? By the way, would pls provide any other ways of contact such as Tecent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Q:
3Q very much, I just decompressed your FC Project and did not do as your instructions and download t ...

四軸已經可以平衡了,
但無法達到定點懸停,
目前在設計四軸的遙控器

有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在論壇上提出來或是寄 email
github 裡可以找的到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四軸已經可以平衡了,
但無法達到定點懸停,
目前在設計四軸的遙控器

嗯,好的,昨天系统中文有问题,看了老兄的代码,也谢谢分享,另外楼主你的硬件IIC函数里的行参NumByte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嗯,好的,昨天系统中文有问题,看了老兄的代码,也谢谢分享,另外楼主你的硬件IIC函数里的行参NumByte是 ...

IIC 主要是參考官方的 EXAMPLE
NumByte 是用來計算剩餘傳輸的資料

网友A:
太赞了,完全符合所有的需求,如果再添加上去备份寄存器电池仓或加上一块NAND Flash的话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会自己画板子,更加不熟悉焊接这些。但是在学习之中,向楼主的程度迈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和 NAND FLASH 應該是放不上去,沒什麼空間了
若是想要 FLASH 的話,片上的 FLASH 應該就夠用了

非常感激LZ的无私分享,让我觉得拥有自己的四轴是如此的简单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认真看,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漂亮的板子,做工很精细呢。

网友R:
楼主飞控源码是哪个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飞控源码是哪个工程啊?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是QCopterFC_FlightControl Pre-Alpha这个工程还是QCopterFC_FlightRecorder Pre-Alpha这个工程。

楼主:
QCopterFC_FlightControl Pre-Alpha 這個

网友:
台湾朋友工作作风严谨,为人谦虚平和,实乃我辈楷模!

网友:
STM32F4 飞控板 QCopterFC v2.0

网友Q(2013-12-26):
台湾兄,这几天拿着你的F4的硬件IIC的代码,想移植到我的一个板子上面,做的修改包括:由I2C1换成I2C2,对应的GPIOAF修改成GPIOH4和5,然后是DMA的通道换成了DMA1_Stream2_channel7和DMA1_Stream7_channel7,但是修改完了之后运行都是有问题,我也试图修改过中断优先级和启动程序,因为在.s文件中,DMA_Stream7的顺序很靠后,但是不好用。兄台能否帮忙给看看啊?因为学校网络原因,github上不去,就没找到兄台的邮箱,就在这里给兄台发帖子了,附件是我的程序,有劳兄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台湾兄,这几天拿着你的F4的硬件IIC的代码,想移植到我的一个板子上面,做的修改包括:由I2C1换成I2C2,对 ...

用的是 72 樓的程式嗎?
72 樓的程式移植比較方便,
只需要改 define 的部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 72 樓的程式嗎?
72 樓的程式移植比較方便,
只需要改 define 的部分就好了。 ...

好的,我再看看72楼的code,我用的是台湾兄之前的代码,我试图去读懂STM官方的CPAL,但是一直没搞懂,然后在台湾兄之前的版本上进行移植的,一个硬件IIC的具体配置除了IO口配置、中断优先级配置、DMA配置还有哪些啊?兄弟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用的是 72 樓的程式嗎?
72 樓的程式移植比較方便,
只需要改 define 的部分就好了。 ...

下载下来看了兄弟的代码,与之前版本的基本是米有区别的,就是多了几个Define,方便移植,我也把该改的都改过了,会不会是DMA的Stream的关系的?DMA没有详细研究过,但在启动文件(即.s文件)中,DMA1_Stream7与其他几个不同,没有按顺序紧接着,而是在后面隔好几行

网友:
建议出个套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下载下来看了兄弟的代码,与之前版本的基本是米有区别的,就是多了几个Define,方便移植,我也把该改的都 ...

程序沒有問題的,我都測試過了,
直接修改 define 後,就可以換其他的 I2C,
建議自行再檢查哪裡移植有問題,或是你的硬件部分有問題?

楼主:
目前不打算營利,主要是做研究用的,
所以出套件太麻煩了,目前都是手工焊的,若要工廠製作又要花一筆錢。
OPEN SOURCE 的目的就是可以自行製作、修改,不需要限制於原作,可以有更多變化。

网友:
非常不错,漂亮,顶一个

网友Q:
引用 楼主:
程序沒有問題的,我都測試過了,
直接修改 define 後,就可以換其他的 I2C,
建議自行再檢查哪裡移植有問 ...

兄弟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啦,开源这么久了都。我的硬件也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用模拟IIC能顺利读出来数据的,而且我都检查了,我怀疑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的是I2C2,DMA通道就必须用Stream7了,不知道这么样的话会不会有问题呢?兄弟如果方便帮我看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兄弟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啦,开源这么久了都。我的硬件也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用模拟IIC能顺利读出来数据的 ...

手邊沒有其他的硬體也沒辦法幫你測,只能告訴你我改了 define 就可以換其他的 I2C 了。

另外請把問題敘述好,只說一句運行後有問題?是甚麼問題?卡住?還是讀出數值不動?

大致看了一下代碼,SENSOR 有初始化?先試著看把 ID 讀出來吧。

网友:
楼主是一个热心的朋友,谢谢!

在这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2014-01-27):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同樣是台灣的人路過給個掌聲!~

网友(2014-03-13):
太强大了,谢谢分享!!学习中!

网友S:
楼主你好,你的代码风格实在是写得太好了!然后有点问题需要楼主你的帮忙。我对你在磁计椭圆拟合补偿部分对矩阵求解的思想不太懂,也就是解得矩阵A,B,C,D,E那部分程序不太明白,请楼主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好,你的代码风格实在是写得太好了!然后有点问题需要楼主你的帮忙。我对你在磁计椭圆拟合补偿部分对 ...

關於橢圓擬合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
代码写的太标准了!!!!!!!!!!!

网友T:
粗看了一下代码,飞控板最后输出的是PWM信号,占空比在百分之20到80之间变化。可是楼主如果用的是无刷电调的方案的话,应该输出PPM信号才对啊?有点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T:
粗看了一下代码,飞控板最后输出的是PWM信号,占空比在百分之20到80之间变化。可是楼主如果用的是无刷电调 ...

目前市面上的電調大部分都是吃 PWM 並不是 PPM 喔,
會理解成 PPM 是因市售為遙控器都是傳 PPM,但單獨來看接收機的輸出其實還是 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市面上的電調大部分都是吃 PWM 並不是 PPM 喔,
會理解成 PPM 是因市售為遙控器都是傳 PPM,但單獨來 ...

可我之前做的一个舵机方案,客户要求的通信格式是PPM。反正无所谓,不管了,只是一个通讯格式而已。

网友T:
楼主您好
PID_Pitch.ZeroErr = (float)((s16)Exp_Pitch/2.5f);
PID_Roll.ZeroErr  = (float)((s16)Exp_Roll/2.5f);
PID_Yaw.ZeroErr   = 180.0f+(float)((s16)Exp_Yaw);
这三段代码的数据处理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除以2.5,是为了调节PWM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您好
PID_Pitch.ZeroErr = (float)((s16)Exp_Pitch/2.5f);
PID_Roll.ZeroErr  = (float)((s16)Exp_Roll ...

Exp_Pitch 是遙控器傳送的控制訊號,-90 <= Exp_Pitch <= +90
除以 2.5,只是將期望角度縮小而已,-36<= Exp_Pitch <= +36

网友T:
引用 楼主:
Exp_Pitch 是遙控器傳送的控制訊號,-90

也就是说您的方案在遥控器端发送的期望pitch的范围是-90 ~ +90。
如果我在遥控器端发送的角度范围在-36~+36,也就不需要处于2.5了吧。
但是yaw为什么要加上18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也就是说您的方案在遥控器端发送的期望pitch的范围是-90 ~ +90。
如果我在遥控器端发送的角度范围在-36~+ ...

自己先想想就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想想就通了

将yaw的范围从-180~+180转换到0~360?

网友:
楼主有具体的实物图么,看了下PID控制部分,应该是X型的四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橢圓擬合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了解了,感谢!

网友T:
楼主您好,我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方案,但是里面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数学推导总是有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四元数转欧拉角的方法,看了楼主的代码,和网上的一样,都是:
pNumQ->q0 = cosY*cosR*cosP + sinY*sinR*sinP;
pNumQ->q1 = cosY*cosR*sinP - sinY*sinR*cosP;
pNumQ->q2 = cosY*sinR*cosP + sinY*cosR*sinP;
pNumQ->q3 = sinY*cosR*cosP - cosY*sinR*sinP;

但是我自行推导总是不对,楼主能否帮忙看一下。
我的欧拉角是按照z,y,x的顺序旋转,对应的角度一次是yaw,pitch, roll,对应的向量为k, j, i.

那么 Q = (cos 0.5roll + i sin 0.5roll )*(cos 0.5pitch+ j sin 0.5pitch )*(cos 0.5yaw+ k sin 0.5yaw )
然后我计算出来不对。。。。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您好,我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方案,但是里面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数学推导总是有问题。
第 ...

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有四元數的推導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有四元數的推導

可是楼主您提的问题和我的刚好相反,您问的是四元数转欧拉角。
我的是欧拉角转四元数。
您看下我帖子上的公式对么?感觉理论上正确。但是如果要凑出大家都用的公式的话,需要顺序颠倒。
有人说是因为全局坐标系和局部坐标系决定乘法根据旋转顺序是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是楼主您提的问题和我的刚好相反,您问的是四元数转欧拉角。
我的是欧拉角转四元数。
您看下我帖子上的 ...

1. 需要我幫忙看,但是沒給個過程或結果?
2. 帖子裡面有對歐拉角轉四元數的推導, 麻煩看仔細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需要我幫忙看,但是沒給個過程或結果?
2. 帖子裡面有對歐拉角轉四元數的推導, 麻煩看仔細

这个结果是正确的。

但是图中没有给出欧拉角的旋转顺序。

现在确定的是,如果结果如图这样的话,旋转顺序应该是Z-Y-X。我的四元数更新算法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按照这个计算公式,结果也是对的。所以我先判断出旋转顺序是Z-Y-X。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如果顺序是Z-Y-X的话,为什么是先乘以X,不是应该先旋转的先乘么,那么应该是先乘绕Z旋转的四元数才对啊。。。

望楼主解答,谢谢。。。

网友T:
引用 楼主:
1. 需要我幫忙看,但是沒給個過程或結果?
2. 帖子裡面有對歐拉角轉四元數的推導, 麻煩看仔細

如果有一个向量R按照Z-Y-X的顺序进行旋转的话,对应的欧拉角是yaw, pitch, roll

那么旋转后的向量 R‘ = qx qy qz R qz' qy' qz' = q R q'          q = qx qy qz

如果把问题抽象出来那么久是三次转动的四元数合成为一次转动的四元的直乘顺序

如果按照Z-Y-X旋转的话,合成一次旋转的四元是qz qy qx 还是qx qy qz?

直乘符号懒得打,就空格代替了。

网友:
支持一下,开源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有一个向量R按照Z-Y-X的顺序进行旋转的话,对应的欧拉角是yaw, pitch, roll

那么旋转后的向量 R‘ = ...

1.你需要先了解什麼是四元數,四元數與歐拉角的差別,以及四元數的基本概念,問題出在分開轉和一次轉的差別。
2.建議可以看"鄭正隆"的"慣性技術",其中"第 1.5 節 用四元數表示座標轉換"裡面有對你的問題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你需要先了解什麼是四元數,四元數與歐拉角的差別,以及四元數的基本概念,問題出在分開轉和一次轉的 ...

懂了!!!!
映像和非映像形式!第一次听说。
这本书写的真好!概念非常清晰。
国内的教材在重要关键点都含糊不清。。。。。

网友T:
楼主您好,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也是困扰了我好久,觉得您应该知道。
关于倾角补偿的电子罗盘个公式推导。
当有倾角产生的时候,应当先将坐标系转回水平位置,采用此时的磁力计的数值计算航向角。

按照Z-Y-X的旋转顺序,R(Hx, Hy, Hz)为磁力计输出值,r为磁力计指向北的时候的值。

R=CxCyCz r    Cx,Cy,Cz分别为绕x,y,z的旋转矩阵

那么 补偿后的磁力计的值应该为 R’ = Cy' Cx' R           Cy' Cx'分别为Cy Cx的转置

那么我得出的值为 R‘ x = cos pitch Hx + sin pitch sin roll Hy + sin pitch cos roll Hz
                         R‘ y =                                  cos roll Hy -              sin roll Hz

和标准的公式有区别,我也不知道哪里错了。

望楼主指点一二!

感激涕零!!!

网友:
   为楼主的博学和谦虚赞一个。

网友:
板子做的真不错,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您好,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也是困扰了我好久,觉得您应该知道。
关于倾角补偿的电子罗盘个公 ...

電子羅盤只有做過水平的 ( 傾角很小 ),所以都忽略不計,
傾角大沒做過不清楚,不過需要注意的,將傾角補償回來只是理想狀況,
需要精確的話,應該還要對大小作補償,因為實際的磁場並非均勻分布。

网友U:
请问楼主工程全做好了吗?关注中

网友V:
怎么不用成品模块搭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楼主工程全做好了吗?关注中

飛控已經可以平衡了,目前在升級硬體,
改成使用 MPU9250 和加入 CAN BUS

楼主:
引用 网友V:
怎么不用成品模块搭接啊??

體積太大,太多無用的東西

网友T:
引用 楼主:
電子羅盤只有做過水平的 ( 傾角很小 ),所以都忽略不計,
傾角大沒做過不清楚,不過需要注意的,將傾角補 ...

那楼主您公式是怎么推导的呢?我推导的这个结果测试出来不对,然后我网上找了一个公式,结果是对的。
也就是说,如果加计测出来角度pitch,roll,且按照Z-Y-X旋转,那么是不是此时测出来的磁力计的值,应当乘以一个旋转矩阵,这个旋转矩阵应该是绕X转-roll,再绕Y转-pitch?

网友W:
不错,楼主的PCB话的很漂亮,请问使用的是AD13自带的库还是自己做的元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T:
那楼主您公式是怎么推导的呢?我推导的这个结果测试出来不对,然后我网上找了一个公式,结果是对的。
也 ...

電子羅盤是用橢圓擬合做的,只考慮水平狀況。

已知物體座標 a,地理座標 b,對物體做旋轉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參考物體座標 a 做旋轉,另一種是參考地理座標 b 做旋轉,
前者會因為旋轉而改變座標軸,後者則不會,你應該要先知道 Pitch 和 Roll 是參考哪種座標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错,楼主的PCB话的很漂亮,请问使用的是AD13自带的库还是自己做的元件库

Library 是自己做的,部分參考官方庫

网友:
占位一个,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子羅盤是用橢圓擬合做的,只考慮水平狀況。

已知物體座標 a,地理座標 b,對物體做旋轉有分成兩種,

我是按照局部坐标系的,也就是物体坐标系。所以我之前问的四元数表示旋转的时候,如果按照ZYX旋转顺序的话,合成的四元数为QzQyQx。
然后我根据加计的值得到的pitch和roll,来补偿倾角,就是转回去的时候公式不正确。
我用-pitch和-roll得到的旋转矩阵进行补偿就不对。
而我用pitch和roll得到的旋转矩阵补偿则结果正确。
一直没明白数学推导哪里出了问题。。。。
很苦恼。。。望大神指点一二。。。感激涕零!

楼主:
引用 网友T:
随手写了一下公式的推导,望指点一二。

附上代码:

只比較結果的話,兩者僅差在旋轉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比較結果的話,兩者僅差在旋轉方向。

是啊。。。。。但是我怎么也没想通。
那么就您看来,我的推导正确么?

网友:
楼主您好,再问一下一个控制上的问题:

#define KEYR_J                        RecvData[0]
#define KEYR_U                        RecvData[1]
#define KEYR_D                        RecvData[2]
#define KEYR_L                        RecvData[3]
#define KEYR_R                        RecvData[4]

这几个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MARK!回头看下学习

网友X:
LZ你好你的姿态融合部分还是用的是 MadgwickAHRS的吧?Program_Algorithm这个里面的kalman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LZ你好你的姿态融合部分还是用的是 MadgwickAHRS的吧?Program_Algorithm这个里面的kalman是干什么的呢  ...

Kalman 在目前飛控中沒有功能,本來是打算用 Kalman。

网友(2014-04-14):
引用 楼主:
Kalman 在目前飛控中沒有功能,本來是打算用 Kalman。

楼主您好,本人的AHRS用的kalman,就是计算量太大,很耗时间。
而且选的MCU不好,stm32w108的,主频只要24M,姿态更新一次大概30ms。

所以被逼无奈,想用楼主的那套算法,测试下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
樓主,是否有用 RTOS, MPU9250不曉得用得如何了?

网友Y:
樓主的專案有用 RTOS 嗎? 還有 MPU9250 有用上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Y:
樓主的專案有用 RTOS 嗎? 還有 MPU9250 有用上了嗎?

專案沒有上 OS,
MPU9250 SPI 介面基本功能已經調通,有需要可以參考 https://github.com/QCopter/QCopt ... erRC_FFCSPI-MPU9250
若沒有意外預計這月底或下月初就可以完成 QCopterFC v2.2 硬體了,使用 SmartIMU,SmartIMU相關資訊:https://github.com/Hom-Wang/SmartIMU/tree/Pre-v1.2

网友:
膜拜大神,新人学习中。

网友:
顶楼主,板子看起来很好。

网友:
楼主您好,参考了你的代码,如今四轴已经能够平稳起飞,但是会缓慢自转。

也参考了你的AHRS,经过测试,当pitch和roll角度过大时,yaw误差会很大。

楼主您现在的四轴航向角能稳定住么?

网友(2014-08-25):
请问楼主的悬停做的如何了?

网友:
楼主功能做的比较全的

网友(2014-10-04):
樓主,之前看到你的其他帖子某一樓說你是學物理的,不知道我看錯了沒,看到你的設計,真的很佩服,謝謝開源~

网友:
請問樓主如何做陀螺儀與加速度計的初始化? 真心求指導,非常感謝!

网友(2014-11-08):
请问楼主,看完你的帖子之后有几个小疑问?
1、你的这套F4飞控必须要用你所设计的那个遥控器吗?利用手上买的现成的遥控如何?
2、还有就是为什么你的飞控版和你的cam板子上面采用的STM32芯片不是同一种型号,不知道楼主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来取舍的?
3、设计之初为什么没有考虑将两个板子做到一起,感觉STM32的引脚功能应该是够用的吧!!这样不是更加节约成本吗?

在你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没有回复,就在你这个帖子里面继续骚扰了啊!!!
看你这相当高大上啊,想着能不能用自己的控来玩啊!!

网友(2015-03-13):
直接拿你的PCB打样能成吗

网友Z(2015-04-14):
看到楼主的IMU单元独立的绘制了一块PCB设计成邮票孔贴在上面。为何不直接将芯片直接贴在飞控板上?这样设计是有考虑到别的什么原因吗?本人新手还望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看到楼主的IMU单元独立的绘制了一块PCB设计成邮票孔贴在上面。为何不直接将芯片直接贴在飞控板上?这样设计 ...

可以獨立在其他地方應用,可以參考以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616-1-1.html

网友(2016-02-20):
精品!记号一下MPU-9150 + MS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