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dows XP SP3不能安装软件....

楼主(2013-10-12):
点击安装文件就会弹出一个"Microsoft Visual C++ Runtine Library"小窗口:
                          Runtime Error!
                          .....
                          R6002
                          - floating point support not loaded
点"确定"就退出了.那位知道怎么弄给说说啊.

网友A:
没有安装VC运行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安装VC运行库?

谢谢回复,怎么样安装呀?

网友:
重装VC++运行库试试,Visual C++ 2005/2008 Redistributable

网友:
我的WIN7用百度浏览器就出这个问题,重新下过2005 2008 2010版本的vc库都不行,其他软件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装了2005,2008,2010甚至2012的运行库.还是不行,也下载了楼上的文件安装也不行,看来是我装的XP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