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 LGT8F88A MiniEvB with Arduino!!

楼主(2013-10-12):
因为LGT8F88A是兼容M88的,因此也非常容易兼容M8/M48/M168等器件,这样移植对Arduino平台的支持非常容易。

下面是基于LGT8F88A最小开发板(MiniEvB)的Arduino开发资料,我们也将尽快将文档更新到官方网站。

相关文档:
    Develop LGT8F88A MiniEvB with Arduino
    LGTMix_ISP快速使用指南 (描述如何为SWDICE_mkII调试器安装驱动和过滤驱动)

相关资源:
    LGT8F88A MiniEvB Arduino 3rd-party support package
    SWDICE_mkII最新固件 (v1.9 for studio6) (建议更新,老版本同样可以使用,但会有signature相关的警告)
    SWDICE_mkII最新固件 (v1.9 for studio4) (建议更新,老版本同样可以使用,但会有signature相关的警告)

目前的实现是通过Arduino平台的[Upload using Programmer]功能下载程序,因此可以使用全部的FLASH程序空间,
对Bootloader的支持,我们将随后更新,Bootloader的好处是可以摆脱对下载器的依赖,仅仅使用串口即可实现基于Arduino的开发。
我们也计划在以后提供的平台板上,预先固化兼容Arduino的bootloader, 方便大家学习和使用。

对于熟悉Arduino的用户,使用LGT8F88A MiniEvB非常简单,将下载的LGT8F88A Arduino支持包中文件夹复制到sketchbook目录即可。

对于Mac/Linux用户,安装LGT8F88A硬件支持包即可,使用非常简单;
对于Windows用户,可能还需要为SWDICE_mkII调试器安装驱动和过滤驱动,如需要请参考上面提供的文档;

使用截图:

Step1: 启动Arduino, 选择开发板和Programmer设备:

Step2: 打开实例工程

Step3: 编译/下载/运行
  按住【Ctrl】键,同时点击Arduino IDE工具栏上的Upload图标
  或者从菜单栏【File】 -> 【Upload using Programmer】启动

网友A:
这个必须支持,终于能用matlab的stateflow给lgt编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支持,终于能用matlab的stateflow给lgt编程了

matlab也可以给LGT编程 ?兄台  这个比较不错啊  有直接针对arduino的模块是么

网友:
必须要顶啊

网友B:
居然是mac的界面,LGT团队里有mac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mac的界面,LGT团队里有mac控么

没有控,换一换新鲜环境而已 :)

网友(2013-12-22):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支持,终于能用matlab的stateflow给lgt编程了

顶,期待ing

网友(2014-01-22):
LGT的文档总是写得杠杠的,太厉害了。

网友(2014-12-15):
what's the sleeping current of LGT8F8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