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型:LTSPICE.

楼主(2013-10-12):
用了一下LTspice感觉挺方便的,顺便学习了如何用SPICE文本生成SPICE器件.
现在会做运放和BJT了.
但是像双向可控硅,双向二极管这样的还不知道怎么做.还有431,7805这样的.
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然后发点资料吧.

楼主:
.SUBCKT L4004L3 1 2 3
* TERMINALS: MT2 G MT1
Qnpn1 5 4 3 NoutF OFF
Qpnp1 4 5 7 PoutF OFF
Qnpn2 11 6 7 NoutR OFF
Qpnp2 6 11 3 PoutR OFF
Dfor 4 5 DZ OFF
Drev 6 11 DZ OFF
Rfor 4 6 12MEG
Ron 1 7 100m
Rhold 7 6 250
RGP 8 3 350
RG 2 8 150
RS 8 4 250
DN 9 2
DIN OFF
RN 9 3 6.0
GNN 6 7 9 3 0.2
GNP 4 5 9 3 2.0
DP 2 10
DIP OFF
RP 10 3 4.0
GP 7 6 10 3 0.5
.MODEL DIN D (IS=382F)
.MODEL DIP D (IS=382F N=1.19)
.MODEL DZ D (IS=382F N=1.5 IBV=50U BV=400)
.MODEL PoutF PNP (IS=382F BF=1 CJE=190p TF=0.3U)
.MODEL NoutF NPN (IS=382F BF=3 CJE=190p CJC=38p TF=0.3U)
.MODEL PoutR PNP (IS=382F BF=5 CJE=190p TF=0.3U)
.MODEL NoutR NPN (IS=382F BF=0.5 CJE=190p CJC=38p TF=0.3U)
.ENDS

自己找了一些,但是没有找到想要的型号.
另外求大神讲解如何用 LTspice的功耗分析功能.LT总是报 不知道何时为stead状态.如何设置?
自己顶了.

网友:
============= SPICE Model =================
.SUBCKT MC7805CT 3 1 2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Model generated on Sep  8, 97
* MODEL FORMAT: SPICE3
*Rev. Date: Dec. 20, 1994
*Positive Fixed Regulator
*External Node Designations
*node 1: VREG (OUTPUT)
*node 2: Ground (Common)
*node 3: Line Voltage
ECCX 131 2 135 2 1.0
VXX 133 2 DC 0
FSET6 2 135 VSENS2 1
FPP 3 2 VXX 1.0
R_YY 31 2 1e6
R_XX 15 2 1e8
R_ZZ 36 2 1e6
R_QQ 65 2 1e8
RXX 1 2 1e8
VSENS1 10 1 DC 0
ISET 2 15 DC 1e-3
DON1 15 16 DMOD1
VSENS2 16 19 DC 0
DON2 15 17 DMOD1
EON2 18 2 3 2 1
FYY 3 2 VSENS1 1
DON3 15 27 DMOD1
VDROP3 28 27 DC 2
EON3 28 2 3 2 4
ELINE 13 42 66 2 1
FSET2 2 36 VSENS2 1
DSC1 36 35 DMOD1
RCL1 36 37 10
DSC2 37 38 DMOD1
ESCCON 38 39 30 2 1
VSCCON 39 40 DC 0
FSC 19 2 VSCCON 1
FSET3 2 31 VSENS2 1
DOV1 31 32 DMOD1
EOV1 32 2 3 1 1
DOV2 31 33 DMOD1
ISET4 2 30 DC 1e-3
ELOAD 41 2 77 2 -1
ERIPPLE 42 41 72 2 1
EREF 12 13 19 2 1
E3 52 2 3 2 1
CBYPS 54 2 0.001
VORB 54 60 DC 0
RB 60 2 1e3
RBR 72 2 1000
CBS2 52 71 1
RSTEP 77 2 1
FRB 2 65 VORB 1
DRB2 65 67 DMOD1
VXRB 67 68 DC -1
EXRB 68 2 1 2 1
DRB1 65 66 DMOD1
RB1 66 2 1000
.MODEL DMOD1 D
*-- DMOD1 DEFAULT PARAMETERS
*IS=1e-14 RS=0 N=1 TT=0 CJO=0
*VJ=1 M=0.5 EG=1.11 XTI=3 FC=0.5
*KF=0 AF=1 BV=inf IBV=1e-3 TNOM=27
EXX 132 131 3 131 2.32558e-06
RST6 135 2 10000
RIQX 133 132 RQIX 2325.58
.MODEL RQIX R TC1=0.0014
RSET 19 2 RSET 5000
.MODEL RSET R TC1=-0.00022 TC2=-1.114e-06
RS1 10 12 0.0267
VDROPX 18 17 1.76
HSENSE1 35 2 VSENS1 4.54545
RISC 30 2 RISC 10000
.MODEL RISC R TC1=-0.0045
ROV 34 2 22500
VOV 33 34 7.5
EOV2 2 40 34 2 0.30303
FIQD 3 2 VSENS1 0.00025
RY 52 54 2.57069e+06
RA 72 73 541865
RYR 71 72 2.51089e+06
CRA 52 73 3.47566e-11
HSTEP 76 2 VSENS1 0.267
CSTEP 76 77 5.30516e-06
.ENDS mc7805ct
============= Model template =================

网友A:
*****************************************************************************
* TL431 MACROMODEL ***************3-26-92************************************
* REV N/A ****************************************************************DBB
*****************************************************************************
*                              REFERENCE
*                              |  ANODE
*                              |  |  CATHODE
*                              |  |  |
.SUBCKT  TL431_TI         1  2  3
V1  6  7  DC  1.4V
I1  2  4  1E-3
R1  1  2  1.2E6
R2  4  2  RMOD 2.495E3
R3  5  7  .2
D1  3  6  DMOD1
D2  2  3  DMOD1
D3  2  7  DMOD2
E1  5  2  POLY(2)  (4,2)  (1,2)  0  710  -710
.MODEL RMOD RES (TC1=1.4E-5 TC2=-1E-6)
.MODEL DMOD1 D (RS=.3)
.MODEL DMOD2 D (RS=1E-6)
.END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TL431 MACROMODEL *** ...

3Q.
发现Allergo和LTspice里面同一个器件的模型不一样.

网友B(2014-04-12):
向楼主请教下,如何添加模型啊...最近一直苦于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请教下,如何添加模型啊...最近一直苦于这个问题

在本论坛搜 LTSpice 即可看到有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