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典型的定时程序,为何时间上总差呢?

楼主(2013-10-12):
1s的定时用示波器看RC4口总差20ms左右。。

网友A:
从定时器溢出到下一个计数周期开始,中间经历了中断触发、重写定时器初始值什么的,都是要花时间的,必然有误差
想没误差的话得用类似自动重载计数值的连续计数模式

网友B:
想没误差的话得用类似自动重载计数值的连续计数模式

Or insert one  operator in front of the '=' sign.

网友C:
这个经典的定时方式本身会有误差,这个硬件定的,主要是中断前的那条指令是不确定的周期,例如触发中断时在执行NOP等指令,下一个周期进入中断相应流程,而执行MUL等多周期指令时,需要该指令执行完毕,就是在镖准核中会有1-4个指令延时,导致你的最终定时中断定时不准;
解决方法计算加法或减法吧,不要直接赋值;例子参考KEIL自带的RTOS_TN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定时器溢出到下一个计数周期开始,中间经历了中断触发、重写定时器初始值什么的,都是要花时间的,必然有 ...

就是因为有你所说的误差,所以我才让进入中断的次数尽可能次数少,,,进入20次,那么一次就是1ms。。。。这中间的过程我想不会花费1ms的时间吧。。也就是3us-5u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定时器溢出到下一个计数周期开始,中间经历了中断触发、重写定时器初始值什么的,都是要花时间的,必然有 ...

最重要的是你说的这些操作最终对定时时间产生的效果是延时时间变长。。。。但是我现在用示波器看得情况是----时间上少2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 insert one  operator in front of the '=' sign.

插入一个操作在赋值前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典的定时方式本身会有误差,这个硬件定的,主要是中断前的那条指令是不确定的周期,例如触发中断时在执 ...

我没安装keil,很少写程序。您把对应的代码传上来让大家看看吧。。。顺便看下5,6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重要的是你说的这些操作最终对定时时间产生的效果是延时时间变长。。。。但是我现在用示波器看得情况是 ...

这个- -有没有可能只计数了19次?或者晶振不准?
少20ms确实有点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有没有可能只计数了19次?或者晶振不准?
少20ms确实有点多了- -

晶振很准啊,我测了晶振的4分频--很准,而且我使用了内部振荡器也试了一下还是一样。。

程序楼主位有,那不就是20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很准啊,我测了晶振的4分频--很准,而且我使用了内部振荡器也试了一下还是一样。。

程序楼主位有, ...

嗯- -反复看了N遍都应该是20次- -不然LZ试试在每一次中断里面都翻转一次输出- -
如果这样只有40多ms那应该就是定时器的问题了- -就再仔细检查检查定时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反复看了N遍都应该是20次- -不然LZ试试在每一次中断里面都翻转一次输出- -
如果这样只有40多ms那应 ...

是40多ms,离50ms差个1ms多。。。不知道哪产生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安装keil,很少写程序。您把对应的代码传上来让大家看看吧。。。顺便看下5,6楼。。 ...

标准51芯片,可以看仿真时钟数值
u16 tmp;
TRX = 0;
tmp = THX<<8 | TLX;
tmp += TIM_CLK;
TLX = tmp;
THX = tmp>>8;
TRX = 1;

记得就是这样了,每次都会有误差,但是宏观看没有误差,需要注意的是TIM_CLK需要对计算加减法和停止计时器的用时补偿,这里用汇编会很方便,C的话要加入一个变量计算复杂些
汇编代码找Keil 自带的RTOS_TNY,它补偿了7个时钟,结果就是正好了,其他51芯片结果可能不同,需要按照指令集处理
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基于硬件的,比如51的定时方式2,自动装载模式,或用52的T2实现,都可以和芯片指令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