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使用MSP430连接一个64Mbit的Flash

楼主(2013-10-12):
RT具体是怎么连接的,还有就是MSP430是否能够直接读,Flash是否需要事先烧些什么东西进去。没接触过外挂Flash,一片茫然。

网友:
W25Q64

SPI ,

这种东西都很好用,

但是就是改写的话要先把 这个地址写成0xff   (也就是擦除)

速度挺快的

但你的430  RAM 最好大点

网友:
SPI接口外挂

网友:
就是SPI,然后移植下W25Q64的读写程序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给位 学习了